重装系统后Altium Designer PCB文件图标不显示了?

楼主:
之前是这样的 怎么装完系统是这样啊图标

网友A(2021-09-10):
这个么系统都重装了自然是识别不了文件啦,得重装软件后才可以打开,这招只是针对软件安装在系统盘的操作

网友B:
重装AD吧,应该是没关联到扩展名

网友C:
告诉系统,这个文件属于AD就可以了。
利于打开方式的选择,来告诉它吧。

网友D:
打开方式AD,打开过的格式他会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