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控制带霍尔线的 急需一段程序学习参考

楼主(2021-09-10):
无刷电机带霍尔线的,我这边驱动用了6个mos管驱动,输入是一个类似电动车的转把进行调速。。各位帮忙整个程序我参考学习下。

网友A:
??
最起码也要给个原理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最起码也要给个原理图吧?

类似这样的 驱动是mos管开关电路

网友B:
有专用的驱动器IC,比较简单,百度一下就有了。

网友C:
1、如果没有HAL,能驱动运行吗?明白这个道理,对你的驱动思路或许有助。
2、按照三相电机(图中也的确是三相电机),依序给各组线圈加压,即可使电机转动。
3、运行时序必须符合负载的物理性质,因为电机是依赖于磁力转动的。力与运行之间符合加速度定律。否则会失步,产生抖动,乃至停止,烧机。
4、检测是否失步,可以将驱动频率与HAL频率对比得到,可以依据频率差,改变加减速的策略,有差说明不同步了,不同步一定是力与负载不合!(高速用到)
5、对比HAL与驱动的相位差,可以了解是否错相了(也是失步的一种),据此在低速时决策时序的调整方案。
以上是几个要点,需要了解。单纯的看程序是不易了解程序要达成怎样的目的的,而且这种驱动程序很难找到现成的,人家凭什么给你,给到你的是否能用?而且程序一定比较复杂,难理解其用意。
其实,最关键的不是写程序,而是对电机驱动原理的理解,以及驱动方案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