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单片机C语言整数十六进制转换成十进制最快的方法

楼主(2021-09-10):
uint32_t data_1,data_2;
data_1=0x2f4310a4;  //十进制为792924324  这个16进制数转成10进制的

data_2=data_1 *1;   //结果data_2 直接就完成转换变成十进制的792924324
不需要复杂的转换程序,哈哈!!!

网友A:
楼主,你是真的很利害,我买到一招了!

网友B:
    两个都是32位无符号数据,其本质就是二进制数据,至于您是让系统以十六进制方式显示还是十进制方式显示,是显示时的转换方式而已,并不是“最快”的转换方法。

网友C:
你厉害,一下子就解决了制式转换问题。

网友D:
这种”转换“只是赋值的数字的不同表示方式而已你可以使用printf输出下两个变量应该时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