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m32按键控制风扇三个档位要如何用C语言编程?求指导

楼主(2021-09-11):
想设计一个风扇,如何用stm32f407一个按键来控制三个不同的档位,用c语言怎么实现啊

网友A:
设置pwm的占空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pwm的占空比即可。

if(KEY1==0)
                        {
                                OLED_ShowNumber(40,14,1,1,12);                        //一档风速
                                pwmval=300;
                        }
                        else if        (KEY2==0)
                        {
                                OLED_ShowNumber(40,14,2,1,12);                        //二档风速
                                pwmval=600;
                        }
                        else if        (KEY3==0)
                        {
                                OLED_ShowNumber(40,14,3,1,12);                        //三档风速
                                pwmval=999;
                        }
这个该怎么改进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if(KEY1==0)
                        {
                                OLED_ShowNumber(40,14,1,1,12);                        //一档风速

这个是三个按键,我就想用一个来控制

网友B:
风扇已有三个挡位了,控制芯片移位或用单键,三键都可以,模拟自然风,定时之类的。当然了如果用 PWM 调速只接高速挡就可以了

网友C:
你想用一个按键 那它就得包含三个档位的信息。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 判断key1如果按下一次 就切换下一个档位。 或者是连按两下 切换2档。 连按三下 切换3档。 看你需要怎么设计。

网友D:
定义一个变量level,每按一次level+1,加到3后归零关机或其他操作,然后pwm强关联lelvel就好了

网友E:
用可控硅好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if(KEY1==0)
                        {
                                OLED_ShowNumber(40,14,1,1,12);                        //一档风速

设个变更,按键自加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