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通过ULN2003控制五线四相步进电机只有抖动

楼主(2021-09-11):
如题,步进电机只能震动无法转动,以下是我的代码文件以及 步进电机的文件   电路图

步进电机

代码文件

网友A:
步进马达速度过快和过慢马达都会振动不转,要调整延时的参数

网友B:
公共线接高电平的话 另外四线序列都要低吧 得非一下 {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0x0E,0x0C,0x0D,0x09,0x0B,0x03,0x07,0x06};

网友C:
成品的试验板都有配套的光盘和例程,先照抄着用然后随性地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