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ning: #3731-D: intrinsic is deprecated 请问一下这个警告要怎么消除

楼主(2021-09-11):
用的最新的HAL库,uart相关的库代码更新了,加了原子锁还是啥不太懂,绕后然后报警告..\LIB\STM32F4xx_HAL_Driver\Src\stm32f4xx_hal_uart.c(3619): warning:  #3731-D: intrinsic is deprecated

网友A:
CAUSE
The Arm Compiler does not guarantee to preserve the state of the exclusive monitor. This is why the __ldrex, __ldrexd, __strex and __strexd intrinsics are deprecated.

RESOLUTION
Either ignore the warnings or update the Arm CMSIS Pack to a version later than 4.3.0 to get these warning messages suppressed.

具体参考:https://www.keil.com/support/docs/378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