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选择问题求教

楼主(2021-09-11):
      最近两天想做一个小电路,电路如图,在查看参数时既写着功率65w,又写着PCM=2w,我这管子还能吗?这个pcm如果是2w是不是意味着从集电极流到发射圾的电流也就12V170亳安,要想达到65w必需达到并时刻保持到最低下作温度对吧?在有这个65w功率,是发射集的总功率对吗?因为这是一个NPN的管子,电流从正极一路经集电极流过发射极,一路经基极流过发射极,我的理解对吗?向各位虚心求教!!

网友A:
PCM 指的是耗散功率, 就是在三极管上消耗的功率,比如,你电流是1A, 那么,你三极管就只能有2V的压降,超过了,就不行,你12V 170MA的算法是不对的, 你是按照,整个电路中,12V流经三极管直接到地,那么,你必须通过基极限流,让电流不超过 170MA 才能保证三极管不坏, 实际使用中,你肯定会接其它用电设备,那么流经你三极管,由三极管分担的电压,肯定不会是12V。
假定,你只接一个 LED,那么LED 分担 3.3V的前提下, 三极管必须消耗掉约9V的电压,这时候,你必须考虑三极管 PCM = 2W  即使 LED 需要 300MA 电流,你都局限于你三极管 PCM 只能提供 210MA , 反过来,如果你接3个LED串联, 那么,LED 约分担 9.6V , 三极管 自耗 电压 约2.4V 基于 PCM 2W  你只要不怕LED 烧掉, 你可以让三极管通过 850MA 的电流。 这么解释明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M 指的是耗散功率, 就是在三极管上消耗的功率,比如,你电流是1A, 那么,你三极管就只能有2V的压降,超 ...

多谢您指导赐教,对三极管又有了一个认识了,那它那功率65w是怎么回事该怎么理解,虽然说pcm在25度时是2w,温度低了应该pcm会大一些吧,但好像怎么加基极功率十集电极耗散功率也很难达到65w吧

网友A:
那个65W功率 要看他的描述是什么了, 一般 三极管 就关心:   流经电流,耐压值,放大倍数,最低导通电流,以及耗散功率(PCM), 这几点,其它一般不关心。

网友B:
我去ST官网查TIP41C datasheet,没查到PCM这个参数,只有Ptotal=65W的参数。换onsemi官网,查到PD=65W @TC=25oC,PD=2W @TA=25oC,注意C=Case,A=Ambient,这下子你应该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网友C:
我的理解,65W是散热良好情况下的功耗,2W是不带散热片单纯就是三极管本身时的功耗。

网友C:
网上找的:
Pcm@Ta25℃是指标准封装安装,在25度环境温度下的最大集电极耗散功率;
而Tc则是以管壳为测试温度。此时相当于安装了理想的无限大的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的:
Pcm@Ta25℃是指标准封装安装,在25度环境温度下的最大集电极耗散功率;
而Tc则是以管壳为测试 ...

多谢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D:
用MOS管吧内阻小电流大  IRF640了解下

网友E:
晶体管集电极电流的计算不正确。 电压应为饱和状态的VCE,约为450mV,集电极电流约为6A。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MOS管吧内阻小电流大  IRF640了解下

感激不尽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晶体管集电极电流的计算不正确。 电压应为饱和状态的VCE,约为450mV,集电极电流约为6A。

假如说晶体管不在饱合状态下使用,想让三极管做为开关使用,会出现什么情况,是影响集,射极漏电流呀还是影响开关状态与速度,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说晶体管不在饱合状态下使用,想让三极管做为开关使用,会出现什么情况,是影响集,射极漏电流呀还是 ...

一般, 发射极直接接到电源某一级(取决于PNP,还是NPN),设备直接接集电极, 满足基极电流 x 放大倍数 > 设备需要电流  , 那么这个三极管就是在当开关用。 三极管不在饱和状态使用, 就是在用三极管的放大特性。你对三极管感兴趣的话,推荐你一本书《晶体管电路设计》 铃木雅臣  写的,感觉深入浅出,你会对三极管的应用,有个全面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晶体管集电极电流的计算不正确。 电压应为饱和状态的VCE,约为450mV,集电极电流约为6A。

你这个感觉也有问题,假如说三极管集电扱0.45V,发射极0伏,电流集电极流过发射极的电流为6A,那么tip41这个管子的耗散功率是2w,那管孑不就烧坏了吗?还是说管孑在它能充许的工作范围内能超过2w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 发射极直接接到电源某一级(取决于PNP,还是NPN),设备直接接集电极, 满足基极电流 x 放大倍数 > 设 ...

我昨天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 发射极直接接到电源某一级(取决于PNP,还是NPN),设备直接接集电极, 满足基极电流 x 放大倍数 > 设 ...

我昨天已经买了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指教受益非浅

网友F:
你这个用个中功率管什么都够了。

网友G(2022-01-05):
耗散功率是集射电压乘以集电流,其中集电流不允许超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