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绘制STM32原理图的时候,不想要复位案件,复位引脚需要如何设计呢?

楼主(2021-09-11):
应该上拉还是接地,还是下拉?能否给个参考?

网友A:
至少是接电容到地

网友B:
将复位脚接地,能杜绝所有复位操作。

网友C:
上拉电阻,对地接电容

网友D:
我是直接悬空,不做任何处理,内部上拉已经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直接悬空,不做任何处理,内部上拉已经够用了。

这样操作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拉电阻,对地接电容

这样做是等于直接去掉复位电路的复位按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操作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我的场合干扰很强,有80kV2A高压放电,都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网友E:
没有连接或通过电容器接地。

网友F:
上拉一个4.7k电阻,对地接104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做是等于直接去掉复位电路的复位按键?

复位按键就是给你手动复位用的呀,你不需要手动复位就可以直接去掉

网友G:
加个外部看门狗IC好点,可以避免死机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