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控制步进电机程序

楼主(2021-09-11):
#define PUL 6  //脉冲信号
#define DIR 5   //方向信号
#define ENA 4  //使能信号
int steps = 2000; //转动步数

void setup()
{
  pinMode(PUL, OUTPUT); //设置引脚为输出模式
  pinMode(DIR, OUTPUT);
  pinMode(ENA, OUTPUT);
  Serial.begin(9600);  //通信接口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DIR, HIGH);  //正转
  digitalWrite(ENA, LOW);   //脱机使能电机

  for (int i = 0; i < steps; ++i)
  {
    digitalWrite(PUL, HIGH); //逆时针(正转),无细分,半流,2000脉冲/转,步距角1.8度,500KHZ
    delayMicroseconds(800);  //微秒400以上左右好用,所以周期T=1000us,所以f=1/T=1000HZ
    digitalWrite(PUL, LOW);
    delayMicroseconds(800);
  }
  //delay(5000); //转完2000步,停留5妙
}

网友A(2023-05-12):
跟我的想法一样  LOW后 也跟了个8000微妙延时   我看了很多没有加这个

网友B:
这个是阻塞式的,可以用中断来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