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一种mos管电路 代替24v输入的继电器控制气缸么?

楼主(2021-09-11):
路过的大神们,能用一种mos管电路 代替24v输入的继电器控制气缸么, 有原理图和器件规格最好了

网友A:
气缸?空压机么?还是...

网友B:
只要满足输出电流和电压,就可以用MOSFET代替继电器。 但必须提供驱动电路来驱动 MOSFET。

网友C:
如果是感性负载需要加接保护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感性负载需要加接保护二极管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空压机么?还是...

就是气压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感性负载需要加接保护二极管

大佬 io口为啥要接一个VCC 啊 直接io口输出高低电平就行了呗
还有....那个三极管贴片是不是好一点啊 什么规格最好呢....
谢谢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气压缸啊

充氧的气泵?简单粗暴的做法两个鳄鱼夹搞掂

网友D:
24v输入的继电器?那么输出,也就是触点端接什么?

网友E:
用MOS管代替继电器的话,一定得注意反向电动势和内阻,耐压。内阻太大,会造成压降很大。耐压小或反向电动势超过了MOS的耐压上限值,都会损坏MOS。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佬 io口为啥要接一个VCC 啊 直接io口输出高低电平就行了呗
还有....那个三极管贴片是不是好一点啊 什 ...

上拉电阻到VCC是在系统启动、复位、失效时有个确定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v输入的继电器?那么输出,也就是触点端接什么?

气缸啊

网友D:
什么气缸?24VDC还是220VAC?不要以为你手里的气缸就是全天下的气缸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佬 io口为啥要接一个VCC 啊 直接io口输出高低电平就行了呗
还有....那个三极管贴片是不是好一点啊 什 ...

增加单片机的输出驱动能力,一般I/O输出弱,吸入强。

网友H:
用固态继电器实现很简单,还好维修。

网友I:
气缸不是由电磁阀控制么?电磁阀线圈24V的4W  最多10W   注意反向电势 一般的管子都能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