拣的液晶屏,请教怎么能用单片机点亮它?

楼主(2021-09-11):
拣了个液晶屏,初学单片机的我不知怎么检查它,这东西还有用吗?谢谢指教。

网友A:
插市电的手机充电器引出单根线就能检测液晶屏,会用才有用

网友B:
我们必须知道 LCD 的类型以及其他必要的信息来设计 LCD 的驱动电路。

网友C:
从外形看是一个没有驱动芯片的“8”字段码屏。4引脚可能是COM1~4端,8引脚可能笔段公共端。你可以把它看作4位一体LED数码管。DIG1~4对应COM1~4,a、b、c、d、e、f、g、dp对应8脚公共端。一般向任意COM端与任意笔段端施加大于1.5V电压,对应笔段就会显示。纪录下来就能搞清并绘制脚位表(如图)。不过驱动段码屏与驱动LED数码管的最大区别是液晶屏需要交流信号驱动。

网友D:
这个可以基本说无用,因为驱动起来比较麻烦,成本过高。
目测是液晶段码,甚至可能是专用的。
可以用专用液晶驱动芯片或带有此功能的单片机驱动,直流直驱和扔掉差不多可百度。

网友E:
单片机可以通过 vk2c21芯片 点亮拣的段码液晶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可以通过 vk2c21芯片 点亮拣的段码液晶屏。

谢谢你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市电的手机充电器引出单根线就能检测液晶屏,会用才有用

谢谢,就喜欢这种简捷的方法。稍后去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基本说无用,因为驱动起来比较麻烦,成本过高。
目测是液晶段码,甚至可能是专用的。
可以用专用 ...

说得对,好东西人家怎会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必须知道 LCD 的类型以及其他必要的信息来设计 LCD 的驱动电路。

就是,啥啥也不知道有啥用。

网友F:
这种段式液晶显示屏,要找到com,seg引脚,还要给合适的驱动波形,才能显示

网友G:
带有此功能的单片机驱动

网友H:
断码屏,要一直循环给高低驱动

网友I:
没啥用,想用起来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带有此功能的单片机驱动

我目前的水平还看不懂你给出的资料。谢谢你为此付出的辛劳。
有一点我看出来了,这种液晶屏很省电,每个字符最大耗电量50微安以内。

网友J:
1、先任意找到一个类似屏的资料,读懂它的原理
2、再用万用表,测试分解出引脚的功能
这时再考虑如何使用它。

网友K:
需要一点一点的确定 com和seg否则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