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出错(网络标号标红显示)

楼主:
问题描述:
Proteus 8.11 仿真报错
仿真图使用了 LCD1602液晶显示
我把原理图和所有的标号D5都截图了
打包文件中包含源码及仿真图
另:我也会将源码和网络标号截图放在问题描述中,大家也可直接看这,报错的网络标号为D5,已在图一中标红显示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_data, temp;

sbit wela = P2^7;          //位选端口
sbit dula = P2^6;          //段选端口
sbit beep = P2^3;          //蜂鸣器端口
sbit lcdrs = P3^0;      //LCD1602 寄存器选择
sbit lcdrw = P3^1;      //LCD1602 读写控制
sbit lcden = P3^2;      //LCD1202 使能端控制

void delay(uchar num);      //延时函数
void lcd_WriteCmd(uchar cmd);       //LCD 写一字节指令
void lcd_WriteDat(uchar dat);       //LCD 写一字节数据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

void main()
{
    lcd_Init();
    while(1);

}

void delay(uchar num)
{
    uint x, y;
    for(x = num; x > 0; x--)
    {
        for(y = 110; y > 0; y--);
    }
}

void lcd_WriteCmd(uchar cmd)
{
    lcden = 0;
    lcdrs = 0;      //寄存器选择指令
    lcdrw = 0;      //选择读指令
    P0 = cmd;      //将一字节指令给LCD
    delay(5);
    lcden = 1;
    delay(5);
    lcden = 0;       //高脉冲读走指令
}

/*****  向LCD写入一字节数据   *****/
void lcd_WriteDat(uchar dat)
{
    lcden = 0;
    lcdrs = 1;
    lcdrw = 0;
    P0 = dat;
    delay(5);
    lcden = 1;
    delay(5);
    lcden = 0;
}

/****   初始化液晶LCD1602   ****/
void lcd_Init()
{
    dula = 0;
    wela = 0;
    lcden = 0;
    lcd_WriteCmd(0x38);     //设置显示16*2
    lcd_WriteCmd(0x0c);     //开显示器及光标设置
    lcd_WriteCmd(0x06);     //移动光标 文字不动
    delay(10);
}

类似的问题我在论坛里看过了,但根据坛友的方法,我解决不了;
这问题困扰我许久,就是不清楚错在哪。

恳请坛友出手指点迷津,感谢大家

网友A(2021-09-11):
把所有的标号 D5 全改为 P0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的标号 D5 全改为 P05

感谢坛友的解答,这就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的标号 D5 全改为 P05

感谢前辈解答,方法有效,亲测成功。
再次真心感谢前辈解答。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的标号 D5 全改为 P05

另:
    请问这为什么D5会报错,修改后就不报错了呢?
是仿真软件的bug还是,逻辑上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