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通用定时器

楼主:
请问定时器TIM4前面已经配置成了定时器,还可以在ARR和PSC一样的基础上用TIM4的PWM功能吗

网友A(2021-09-13):
多半会有冲突。

网友B:
配置PWM之前不就是要将定时配置成普通定时器吗?

网友B:
有些开发板教程就是先将初始化普通定时器封装好,然后配置PWM时直接调用初始化普通定时器函数,然后再加PWM相关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