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走时比正常的快了十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9-12):
ds1302走时比正常的快了十倍,请大神们看一下单片机程序

    #include <STC12C5630AD.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define LCM2402_DB0_DB7 P2
    sbit LCM2402_RS = P1 ^ 5;
    sbit LCM2402_RW = P1 ^ 6;
    sbit LCM2402_E = P1 ^ 7;
    sbit LCM2402_Busy = P2 ^ 7;
    sbit DQ = P1 ^ 3;
    sbit clock_clk = P1 ^ 0;
    sbit clock_dat = P1 ^ 1;
    sbit clock_Rst = P1 ^ 2;

    data unsigned int ii;
    data unsigned char mode = 0;
    data unsigned char TIME_WW;

    #define CMD_clear 0x01
    #define CMD_back 0x02
    #define CMD_dec1 0x04
    #define CMD_add1 0x06
    #define CMD_dis_gb1 0x0f
    #define CMD_dis_gb2 0x0e
    #define CMD_dis_gb3 0x0c
    #define CMD_OFF_dis 0x08
    #define CMD_set82 0x38
    #define CMD_set81 0x30
    #define CMD_set42 0x28
    #define CMD_set41 0x20
    #define lin_1 0x80
    #define lin_2 0xc0

    void MCU_MS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00; i++);
    }
    }

    void PWM_init (void){
    CMOD=0x02;
    CL=0x00;
    CH=0x00;
    CCAPM0=0x42;
    CCAP0L=0x00;
    CCAP0H=0x00;

    CR=1;
    }

    void PWM0_set (unsigned char a){
    CCAP0L= a;
    CCAP0H= a;
    }

    void LCM2402_TestBusy(void){
    LCM2402_DB0_DB7 = 0xff;
    LCM2402_RS = 0;
    LCM2402_RW = 1;
    LCM2402_E = 1;
    while(LCM2402_Busy);
    LCM2402_E = 0;
    }

    void LCM2402_WriteCMD(uint8 LCM2402_command) {
    LCM2402_TestBusy();
    LCM2402_RS = 0;
    LCM2402_RW = 0;
    LCM2402_DB0_DB7 = (LCM2402_command/16)*16;
    LCM2402_E = 1;
    LCM2402_E = 0;
    LCM2402_DB0_DB7 = (LCM2402_command%16)*16;
    LCM2402_E = 1;
    LCM2402_E = 0;
    }

    void LCM2402_WriteData(uint8 LCM2402_data){
    LCM2402_TestBusy();
    LCM2402_RS = 1;
    LCM2402_RW = 0;
    LCM2402_DB0_DB7 = (LCM2402_data/16)*16;
    LCM2402_E = 1;
    LCM2402_E = 0;
    LCM2402_DB0_DB7 = (LCM2402_data%16)*16;
    LCM2402_E = 1;
    LCM2402_E = 0;
    }

    void print(uint8 a,uint8 *str){
    LCM2402_WriteCMD(a | 0x80);
    while(*str != '\0'){
    LCM2402_WriteData(*str++);
    }
    *str = 0;
    }

    void print2(uint8 a,uint8 t){
    LCM2402_WriteCMD(a | 0x80);
    LCM2402_WriteData(t);
    }

    uint8 code Xword[]={
    0x18,0x18,0x07,0x08,0x08,0x08,0x07,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e,0x00,0xff,0x00,0x00,
    0x00,0x00,0xff,0x00,0x0e,0x00,0xff,0x00,
...
    };
    void CgramWrite(void) {
    uint8 i;
    LCM2402_WriteCMD(0x06);
    LCM2402_WriteCMD(0x40);
    for(i=0;i<64;i++) {
    LCM2402_WriteData(Xword[i]);
    }
    }

    void LCM2402_Init(void){
    LCM2402_WriteCMD(CMD_set42); /

    sbit a0 = ACC ^ 0;
    sbit a1 = ACC ^ 1;
    sbit a2 = ACC ^ 2;
    sbit a3 = ACC ^ 3;
    sbit a4 = ACC ^ 4;
    sbit a5 = ACC ^ 5;
    sbit a6 = ACC ^ 6;
    sbit a7 = ACC ^ 7;

    void clock_out(unsigned char dd){
    ACC=dd;
    clock_dat=a0;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1;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2;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3;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4;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5;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6;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7; clock_clk=1; clock_clk=0;
    }

    unsigned char clock_in(void){
    clock_dat=1;
    a0=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1=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2=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3=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4=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5=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6=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7=clock_dat;
    return(ACC);
    }

    void write_clock(unsigned char ord, unsigned char dd){
    clock_clk=0;
    clock_Rst=0;
    clock_Rst=1;
    clock_out(ord);
    clock_out(dd);
    clock_Rst=0;
    clock_clk=1;
    }

    unsigned char read_clock(unsigned char ord){
    unsigned char dd=0;
    clock_clk=0;
    clock_Rst=0;
    clock_Rst=1;
    clock_out(ord);
    dd=clock_in();
    clock_Rst=0;
    clock_clk=1;
    return(dd);
    }

    void Init_1302(void){

    if(read_clock(0xc1) != 0xaa){
    write_clock(0x8e,0x00);
    write_clock(0x8c,0x21);
    write_clock(0x8a,0x07);
    write_clock(0x88,0x09);
    write_clock(0x86,0x015);
    write_clock(0x84,0x00);
    write_clock(0x82,0x00);
    write_clock(0x80,0x00);
    write_clock(0x90,0xa5);
    write_clock(0xc0,0xaa);
    write_clock(0x8e,0x80);
    }
    }

    void Delay(int num){
    while(num--) ;
    }

    void Init_DS18B20(void){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elay(35);
    DQ = 0;
    Delay(480);
    DQ = 1;
    Delay(70);
    x=DQ;
    Delay(90);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DQ = 0;
    dat>>=1;
    DQ = 1;
    if(DQ)
    dat|=0x80;
    Delay(30);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DQ = 0;
    DQ = dat&0x01;
    Delay(30);
    DQ = 1;
    dat>>=1;
    }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44);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BE);
    a=ReadOneChar();
    b=ReadOneChar();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return(t);
    }

    void RealTime_Display(void){
    unsigned int i=0,o=0,o2=0;
    unsigned char a=0,b=0,c=0;
    i=ReadTemperature();
    a=i/100;
    print2(0x40,a+0x30);
    b=i/10-a*10;
    print2(0x41,b+0x30);
    print(0x42,".");
    c=i-a*100-b*10;
    print2(0x43,c+0x30);
    print2(0x44,0x00);

    print(0x00,"20");
    print2(0x02,(read_clock(0x8d)/16)+0x30);
    print2(0x03,(read_clock(0x8d)%16)+0x30);
    print(0x04,"/");

    print2(0x05,(read_clock(0x89)/16)+0x30);
    print2(0x06,(read_clock(0x89)%16)+0x30);
    print(0x07,"/");

    print2(0x08,(read_clock(0x87)/16)+0x30);
    print2(0x09,(read_clock(0x87)%16)+0x30);

    print2(0x0b,(read_clock(0x85)/16)+0x30);
    print2(0x0c,(read_clock(0x85)%16)+0x30);
    print(0x0d,":");

    print2(0x0e,(read_clock(0x83)/16)+0x30);
    print2(0x0f,(read_clock(0x83)%16)+0x30);
    print(0x10,":");

    print2(0x11,(read_clock(0x81)/16)+0x30);
    print2(0x12,(read_clock(0x81)%16)+0x30);

    TIME_WW=read_clock(0x8b)%16;
    print(0x46,"[");
    switch (TIME_WW){
    case 1:print(0x47,"Mon");break;
    case 2:print(0x47,"Tues");break;
    case 3:print(0x47,"Wed");break;
    case 4:print(0x47,"Thur");break;
    case 5:print(0x47,"Fri");break;
    case 6:print(0x47,"Sat");break;
    case 7:print(0x47,"Sun");break;
    default: print(0x47,"Error");break;
    }
    if(TIME_WW==2||TIME_WW==4)
    print(0x4b,"]");
    else print(0x4a,"]");

    print(0x54,"Lamp brightness:");
    o=(ii/100*10+ii/10%10)*4;
    print2(0x64,o/100+0x30);
    print2(0x65,o/10%10+0x30);
    print2(0x66,o%10+0x30);
    print(0x67,"%");

    print(0x14,"-------b:");
    print(0x20,"%-------");

    print(0x4E,"MODE:");
    print2(0x53,mode+0x30);

    }

    void main (void){
    LCM2402_Init();
    Init_1302();
    PWM_init();

    while(1){

    RealTime_Display();

    }
    }

这注释怎么变成这样了啊不会弄视频,只好上传附件

网友A:
超时快与程序无关。
换DS1302的晶振,如果不行就换DS1302,这东东国产的就几毛钱。

网友B:
你是不是接的晶振频率不对?检查一下晶振频率,不行就换晶振和ds1302,跟程序应该是一点关系没有

网友C:
也有可能晶振或晶振两边的电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接的晶振频率不对?检查一下晶振频率,不行就换晶振和ds1302,跟程序应该是一点关系没有

晶振和1302都换了,还是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接的晶振频率不对?检查一下晶振频率,不行就换晶振和ds1302,跟程序应该是一点关系没有

是32.768K赫兹

网友D:
把所有代码都屏蔽,只留读时间的代码,就是确保没有写时间,只有读时间的代码,然后,观察5分钟,你说快10倍,观察5分钟,应该就走50分钟了吧? 然后就能确定,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理论上,硬件问题,不会快10倍,如果实在是硬件问题。参考这个资料整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晶振和1302都换了,还是没用

我也做1302但是我是一天块十几分钟,块10倍没见过。我觉得你的DS1302的读写函数不太对,rst高低时间间隔太短了,你找个好点的例程抄一下吧。

网友F:
DS1302走时不会快10位,是你程序的问题
如果是晶振用得不对,超过了10倍频率的,1302是不走的

网友G:
首先从误差的量级来讲是不可能的 ,即使外部晶振再不好,误差不可能这么大。相对误差在分钟级别还可以接受,但是你这是成倍数的。那就建议检查程序,是不是自己读错了,或者是解码解析错误了。

网友H:
代码有问题哦   去某一个宝卖开发板的  找个例程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是程序有问题,现在修改好了       代码:
/********************************************************************************************
程序名:    1602智能液晶屏时钟
硬件支持:  LCD1602液晶屏  STC12C5608+外部12MHZ晶振 DS1302+32.768KHZ晶振
说明备注:    使用2402液晶屏程序,与1602液晶屏程序完全兼容
/********************************************************************************************/
#include <STC12C5630AD.h>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intrins.h>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
// 引脚定义 // (使用者根据实际更改)
/********************************************************************************************/
#define                LCM2402_DB0_DB7                P2                        // 定义LCM2402的数据总线
sbit LCM2402_RS   = P1 ^ 5;                                        // 定义LCM2402的RS控制线
sbit LCM2402_RW   = P1 ^ 6;                                        // 定义LCM2402的RW控制线
sbit LCM2402_E    = P1 ^ 7;                                        // 定义LCM2402的E控制线
sbit LCM2402_Busy = P2 ^ 7;                                        // 定义LCM2402的测忙线(与LCM2402_DB0_DB7关联)
sbit DQ           = P1 ^ 3;                                        // 定义18B20的数据端
sbit SCLK              = P1 ^ 0;                                        //定义ds1302_clk(1302时钟线)
sbit DSIO             = P1 ^ 1;                                        //定义ds1302_dat(1302数据线)
sbit RST                      = P1 ^ 2;                                        //定义ds1302_Rst(1302复位线)

data unsigned char TIME_WW;//设置星期存放区

/********************************************************************************************
// 定义LCM2402指令集 // (详细请见技术手册)
/********************************************************************************************/
#define                        CMD_clear                0x01             // 清除屏幕
#define                        CMD_back                0x02             // DDRAM回零位
#define                        CMD_dec1                0x04             // 读入后AC(指针)减1,向左写
#define                        CMD_add1                0x06             // 读入后AC(指针)加1,向右写
#define                        CMD_dis_gb1                0x0f             // 开显示_开光标_开光标闪烁
#define                        CMD_dis_gb2                0x0e             // 开显示_开光标_关光标闪烁
#define                        CMD_dis_gb3                0x0c             // 开显示_关光标_关光标闪烁
#define                        CMD_OFF_dis                0x08             // 关显示_关光标_关光标闪烁
#define                        CMD_set82                0x38             // 8位总线_2行显示
#define                        CMD_set81                0x30             // 8位总线_1行显示(上边行)
#define                        CMD_set42                0x28             // 4位总线_2行显示
#define                        CMD_set41                0x20             // 4位总线_1行显示(上边行)
#define                        lin_1                        0x80             // 4位总线_1行显示(上边行)
#define                        lin_2                        0xc0             // 4位总线_1行显示(上边行)
/********************************************************************************************
// 读LCM忙程序 [底层协议] // (所有底层协议都无需关注)
// LCM2402测忙,若LCM2402处于忙状态,本函数将等待至非忙状态 //
/********************************************************************************************/
void LCM2402_TestBusy(void){
           LCM2402_DB0_DB7 = 0xff;                //设备读状态
           LCM2402_RS = 0;
           LCM2402_RW = 1;
           LCM2402_E = 1;
           while(LCM2402_Busy);                //等待LCM不忙
           LCM2402_E = 0;                                //
}
/********************************************************************************************
// 写指令程序 //
// 向LCM2402写命令 本函数需要1个指令集的入口参数 //
/********************************************************************************************/
void LCM2402_WriteCMD(uint8 LCM2402_command) {
          LCM2402_TestBusy();
          LCM2402_RS = 0;
          LCM2402_RW = 0;
          LCM2402_DB0_DB7 = (LCM2402_command/16)*16;
          LCM2402_E = 1;
          LCM2402_E = 0;
          LCM2402_DB0_DB7 = (LCM2402_command%16)*16;
          LCM2402_E = 1;
          LCM2402_E = 0;
}
/********************************************************************************************
// 写数据程序 //
// 向LCM2402写数据 //
/********************************************************************************************/
void LCM2402_WriteData(uint8 LCM2402_data){
    LCM2402_TestBusy();
          LCM2402_RS = 1;
          LCM2402_RW = 0;
        LCM2402_DB0_DB7 = (LCM2402_data/16)*16;
          LCM2402_E = 1;
          LCM2402_E = 0;
        LCM2402_DB0_DB7 = (LCM2402_data%16)*16;
          LCM2402_E = 1;
          LCM2402_E = 0;
}
/********************************************************************************************
// 打印字符串程序 // (本函数调用指针函数)
// 向LCM发送一个字符串,长度48字符之内
// 第一行位置 0x00~0x17  第二行位置 0x40~0x57
// 应用举例:print(0x80,"abc"); //在第一行第一位处从左向右打印abc字符串
/********************************************************************************************/
void print(uint8 a,uint8 *str){
        LCM2402_WriteCMD(a | 0x80);
        while(*str != '\0'){
                LCM2402_WriteData(*str++);
        }
        *str = 0;
}
/********************************************************************************************
// 打印单字符程序 //
// 第一行位置 0x00~0x17  第二行位置 0x40~0x57
// 向LCM发送一个字符,以十六进制(0x00)表示
// 应用举例:print(0xc0,0x30); //在第二行第一位处打印字符“0”
/********************************************************************************************/
void print2(uint8 a,uint8 t){
                LCM2402_WriteCMD(a | 0x80);
                LCM2402_WriteData(t);
}
/********************************************************************************************
// 定义小汉字 //
// 可写入8个自字义字符,写入后可用其CGRAM代码直接提取显示。
// 字符定义方法请参考技术手册
/********************************************************************************************/
uint8 code Xword[]={
    0x18,0x18,0x07,0x08,0x08,0x08,0x07,0x00,        //℃,代码 0x00
    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一,代码 0x01
    0x00,0x00,0x00,0x0e,0x00,0xff,0x00,0x00,        //二,代码 0x02
    0x00,0x00,0xff,0x00,0x0e,0x00,0xff,0x00,        //三,代码 0x03
...
};
void CgramWrite(void) {        // 装入CGRAM //
    uint8 i;
        LCM2402_WriteCMD(0x06);                        // CGRAM地址自动加1
        LCM2402_WriteCMD(0x40);                        // CGRAM地址设为00处
    for(i=0;i<64;i++) {
            LCM2402_WriteData(Xword[i]);// 按数组写入数据
    }
}
/********************************************************************************************
// LCM2402初始化 //(使用者可自定义,加 * 号程序行必须保留但可修改)
/********************************************************************************************/
void LCM2402_Init(void){
          LCM2402_WriteCMD(CMD_set42);        //*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2行,每个字符为5*7个像素
          LCM2402_WriteCMD(CMD_set42);        //*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2行,每个字符为5*7个像素
          LCM2402_WriteCMD(CMD_clear);        //  显示清屏
          LCM2402_WriteCMD(CMD_back);                //* 数据指针指向第1行第1个字符位置
          LCM2402_WriteCMD(CMD_add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文字不动,光标右移
          LCM2402_WriteCMD(CMD_dis_gb3);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显示开,光标开,闪烁开
        CgramWrite();                                        //  向CGRAM写入自定义字符
}

/******************************************************************************/
//                        以上是LCM2402驱动程序                        //
/*****************************************************************************/

//---DS1302写入和读取时分秒的地址命令---//
//---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读写位;-------//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DS1302时钟初始化2016年5月7日星期六12点00分00秒。---//
//---存储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周年,存储格式是用BCD码---//
uchar TIME[7] = {0, 0, 0x12, 0x07, 0x05, 0x06, 0x16};

/*******************************************************************************
* 函 数 名         : Ds1302Write
* 函数功能                   : 向DS1302命令(地址+数据)
* 输    入         : addr,dat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
        uchar n;
        RST = 0;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_nop_();_nop_();_nop_();
        RST = 1; //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_nop_();_nop_();_nop_();

        for (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K = 0;
                _nop_();_nop_();_nop_();_nop_();
        }
        for (n=0; n<8; n++)//写入8位数据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K = 0;
                _nop_();_nop_();_nop_();_nop_();
        }

        RST = 0;//传送数据结束
        _nop_();_nop_();_nop_();_nop_();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地址的数据
* 输    入         : addr
* 输    出         : dat
*******************************************************************************/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
        uchar n,dat,dat1;
        RST = 0;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_nop_();_nop_();_nop_();
        RST = 1;//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_nop_();_nop_();_nop_();

        for(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_nop_();_nop_();_nop_();
        }
        _nop_();_nop_();_nop_();_nop_();
        for(n=0; n<8; n++)//读取8位数据
        {
                dat1 = DSIO;//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_nop_();_nop_();_nop_();
        }

        RST = 0;
        _nop_();_nop_();_nop_();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SCLK = 1;
        _nop_();_nop_();_nop_();_nop_();
        DSIO = 0;
        _nop_();_nop_();_nop_();_nop_();
        DSIO = 1;
        _nop_();_nop_();_nop_();_nop_();
        return dat;
}

/*******************************************************************************
* 函 数 名         : Ds1302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DS1302.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Init()
{
        uchar n;
        Ds1302Write(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就是关闭写保护功能
        for (n=0; n<7; n++)//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n],TIME[n]);
                _nop_();_nop_();
        }
        Ds1302Wri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功能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Time
* 函数功能                   : 读取时钟信息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ReadTime()
{
        uchar n;
        for (n=0; n<7; n++)//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TIME[n]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n]);
                _nop_();_nop_();
        }

}

/******************************************************************************/
//DS18B20温度传感器驱动(显示0至60度)
/******************************************************************************/
void Delay(int num){//延时函数
        while(num--) ;
}
/******************************************************************************/
void Init_DS18B20(void){//初始化ds1820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35);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4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70);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90);
}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30);
        }
        return(dat);
}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写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DQ = 0;
                DQ = dat&0x01;
                Delay(30);
                DQ = 1;
                dat>>=1;
        }
}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读取温度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
//显示项目 时间部分 在第一行全行显示时间
/*********************************************************************************************/
// 测试用函数 //
void main (void){
        LCM2402_Init();//LCD初始化
        Ds1302Init();//DS1302初始化

        while(1){ //主线程//

        unsigned int i=0,o=0,o2=0;
        unsigned char a=0,b=0,c=0;
                i=ReadTemperature();
                a=i/100;
            print2(0x40,a+0x30);
                b=i/10-a*10;
            print2(0x41,b+0x30);
                print(0x42,".");
                c=i-a*100-b*10;
                print2(0x43,c+0x30);                //显示温度
            print2(0x44,0x00);                        //显示℃

                //
                Ds1302ReadTime();
            print(0x00,"20");
            print2(0x02,TIME[6]/16+0x30);
            print2(0x03,(TIME[6]&0x0f)+0x30);                           //个位要打括号(先算)
                print(0x04,"/");            // 显示年
                //
            print2(0x05,TIME[4]/16+0x30);
            print2(0x06,(TIME[4]&0x0f)+0x30);
                print(0x07,"/");            // 显示月
                //
            print2(0x08,TIME[3]/16+0x30);
            print2(0x09,(TIME[3]&0x0f)+0x30);

            print2(0x0b,TIME[2]/16+0x30);
            print2(0x0c,(TIME[2]&0x0f)+0x30);
                print(0x0d,":");
                ////小时

            print2(0x0e,TIME[1]/16+0x30);
            print2(0x0f,(TIME[1]&0x0f)+0x30);
                print(0x10,":");
                ////分钟

            print2(0x11,TIME[0]/16+0x30);
            print2(0x12,(TIME[0]&0x0f)+0x30);
                ////秒

            TIME_WW=TIME[5]&0x0f;
                print(0x46,"[");
        switch (TIME_WW){
                  case 1:print(0x47,"Mon");break;
                  case 2:print(0x47,"Tues");break;
                  case 3:print(0x47,"Wed");break;
                  case 4:print(0x47,"Thur");break;
                  case 5:print(0x47,"Fri");break;
                  case 6:print(0x47,"Sat");break;
                  case 7:print(0x47,"Sun");break;
                  default: print(0x47,"Error");break;
                }                                                                                 //显示星期
                if(TIME_WW==2||TIME_WW==4)
                        print(0x4b,"]");
                else print(0x4a,"]");

        }
}

/*********************************************************************************************/

网友I(2021-10-14):
ds1320读函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