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O口为啥都是乱的,不像51一样8个IO口顺序连着

楼主:
在TB买的为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发现IO口的顺序是乱的,我想接一个12864和矩阵键盘,不晓得咋个搞·····

网友A(2021-09-12):
便于内部布线,同组不同IO口功能复用可能采用不同总线时钟

网友B:
你会遇到问题,12864屏 51单片机发送是整个端口8位一起发,转到STM32 之后,要把8位数据,再转换到不连续标号的IO口上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

1602的数据发送

1602的数据发送

按键的读取

按键的读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会遇到问题,12864屏 51单片机发送是整个端口8位一起发,转到STM32 之后,要把8位数据,再转换到不连续标 ...

我是发现32上A0-A7是连续的 可以用来接LCD12864 我看到12864的手册上没有接上拉电阻,看到其他网上的有些又接了上拉电阻,弄得我头大,还有矩阵键盘的话,我在网上看到有不用连续端口的资料,不知道能不能行。主要是自己画PCB板,所以要先弄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发现32上A0-A7是连续的 可以用来接LCD12864 我看到12864的手册上没有接上拉电阻,看到其他网上的有些 ...

51被称为入门级单片机不是没道理的,你要用STM32就要跳出入门级别,进阶一下。
LCD12864和按键矩阵我都弄过。
LCD12864的控制IO会被加上拉电阻的我只在51开发板上见过,STM32控制的一般不加除非LCD的控制电压是5V
按键矩阵也不一定需要连续,一个个IO口读取电平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51被称为入门级单片机不是没道理的,你要用STM32就要跳出入门级别,进阶一下。
LCD12864和按键矩阵我都 ...

矩阵一个个读引脚,就是有点废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矩阵一个个读引脚,就是有点废程序···

年轻人看开点,IO口连续这种事情,想想就好了,你要想真正做项目时,A1  A3 A5可能被复用成SPI A6 A9 可能被复用成串口,你可能搜遍所有IO都找不到4个连续的单独IO,你要怎么控制LCD,怎么操作按键矩阵,在STM32里面用8080协议控制LCD时 D0 - D7 RST W/R A0引脚使用全独立的IO,一个个控制的例程有很多。

网友E:
乱, 是你站在你的应用立场上觉得乱,
就算按照 0-7 排列,如果你接数码管,又会觉得乱了…… 所以,无论如何调整引脚位置,都会有人觉得乱。众口难调。既然如此,生产商自然按照自己最方便的方式,来排列引脚,毕竟在那么小的封装里面调整脚位是一件很增加成本的事情。而拿到IC之后,用户一定会做自己的板子吧?在线路板上调整脚位要简单省事的多,而且都能按自己的喜好来调整脚位,而且……,最最关键一点是,电路板上调整脚位,成本是不变的。

网友F:
你画板的时候用连续管脚不行么

网友G:
GPIOA或者GPIOB都可以啊,看你怎么配置输出引脚

网友C:
自己再慢慢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