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读取MPU6050传感器角度和温度数据OLED显示 源程序

楼主(2021-09-12):
STM32读取MPU6050传感器角度和温度数据OLED显示

  • 采用的是STM32F103C8T6读取陀螺仪MPU6050的角度数据和温度信息,使用6050自带DMP库姿态解算出各个方向的角度,并使用OLED实时刷新显示,同时可以将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计算机,每一组数据50ms。本操作过程简单,只涉及了屏幕驱动显示和陀螺仪数据的读取,非常适合功能移植。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 硬件说明:本实验采用的是1.3"寸的OLED屏幕+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开发板。
  • 接线说明:SH1106 I2C OLED屏幕:SDA:PA7        SCL:PA5;MPU6050接线:SDA:PB7        SCL:PB6
  • 供电说明:都是3.3V供电。
  • 如需更改为0.96"寸屏幕显示,只需要修改相关地方而处:oled.c文件
//更新显存到OLED
void OLED_Refresh(void)
{
    u8 i,n;
    for(i=0; i<8; i++)
    {
        OLED_WR_Byte(0xb0+i,OLED_CMD); //设置行起始地址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设置低列起始地址0.96屏0x00,1.3屏地址0x02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设置高列起始地址
        for(n=0; n<128; n++)
            OLED_WR_Byte(OLED_GRAM[n][i],OLED_DATA);
    }
}

还有初始化地方:

void O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A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D3,6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GPIO_Pin_7);//PA5 PA7
    delay_ms(2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turn off oled panel关闭显示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0.96屏地址0x00,1.3寸屏0x02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_Byte(0xCF,OLED_CMD);//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64 duty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set(0x10) disable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OLED_Clear();
}

如果设置的显示的数据不是从屏幕坐标(0,0)-(2,2)的显示,不需要更改也可以驱动显示,实际上1.3"OLED屏幕就是在0.96寸屏幕的基础上偏移了2个像素点。

  • 程序源码文件见附件。

网友A(2024-08-05):
请问使用这个代码,改成0.96英寸的显示屏后,屏幕会跳动乱码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请问改用0.96英寸的屏幕后,出现闪屏乱码是什么回事啊

网友B(2024-09-17):
我也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C(2024-11-12):
好的好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