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判断单链表是否有环链表 程序源码

楼主(2021-09-12):
1.问题:如果给定一个单链表,如何判断其是否为有环链表
2.方法:
(1)从给定链表的第一个节点开始遍历,每遍历至一个节点,都将其和所有的前驱节点进行比对,如果为同一个节点,则表明当前链表中有环;反之,如果遍历至链表最后一个节点,仍未找到相同的节点,则证明该链表中无环。

如上所示,当函数的返回值为 True,表示该链表有环;反之若函数返回值为 False,表明链表中无环。显然,此实现方案的时间复杂度为O(n2)。
(2)在一个链表中,如果 2 个指针(假设为 H1 和 H2)都从表头开始遍历链表,其中 H1 每次移动 2 个节点的长度(H1 = H1->next->next),而 H2 每次移动 1 个节点的长度(H2 = H2->next),如果该链表为有环链表,则 H1、H2 最终必定会相等;反之,如果该链表中无环,则 H1、H2 永远不会相遇。

本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O(n)。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自定义 bool 类型
typedef enum Bool
{
    False=0,
    True=1
}Bool;

typedef struct link{
    int data;
    struct link* next;
}link;

link *linkIint(int n)
{
    link *head=(link*)malloc(sizeof(link));
    head->data=1;
    head->next=NULL;
    link *phead=head;
    int i;
    for(i=2;i<=n;i++)
    {
        link *temp=(link*)malloc(sizeof(link));
        temp->data=i;
        temp->next=NULL;

        head->next=temp;
        head=head->next;
    }
        head->next=phead;
    return phead;
}

#if 1
Bool HaveRing(link *temp)
{
    link *H2=temp;
    link *H1=temp->next;
        if(H2==NULL||H2==NULL)
        {
                return False;
        }
    while(H1)
    {
        if(H1==H2)
        {
            printf("this links have a ring\n");
            return True;
        }
        else
        {
            H1=H1->next;
            if (!H1)
            {
                printf("this links no ring\n");
                return False;
            }
            else
            {
                H1=H1->next;
                H2=H2->next;
            }
        }
    }
    //链表中无环
    printf("this links no ring\n");
    return False;
}
#else

Bool HaveRing(link *H)
{
    link * Htemp = H;
    //存储所遍历节点所有前驱节点的存储地址,64位环境下地址占 8 个字节,所以这里用 long long 类型
    long long addr[20] = { 0 };
    int length = 0, i = 0;
        if(Htemp==NULL||Htemp->next==NULL)
        {
                return False;
        }
    //逐个遍历链表中各个节点
    while (Htemp) {
        //依次将 Htemp 和 addr 数组中记录的已遍历的地址进行比对
        for (i = 0; i < length; i++) {
            //如果比对成功,则证明有环
            if (Htemp == (link*)addr[i]) {
                return True;
            }
        }
        //比对不成功,则记录 Htemp 节点的存储地址
        addr[length] = (long long)Htemp;
        length++;
        Htemp = Htemp->next;
    }
    return False;
}

#endif

void linkPrint(link *temp)
{
        link *phead=temp;
    if(!temp)
        printf("the link is empty\n");
    else
    {
        while(temp)
        {
            printf("%d\t",temp->data);
            temp=temp->next;
            if(temp==phead)
            {
                                printf("\r\n");
                break;
            }
        }
    }
}

int main()
{
    link *head=linkIint(6);
    linkPrint(head);
    if(HaveRing(head)==True)
        {
                printf("the link has a ring\r\n");
        }
        else
        {
                printf("the link no rave\r\n");
        }
    return 0;
}

3.以上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