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球泡不亮了,拆了看看

楼主:
有个LED球泡不亮好久了,打开看电容炸了,15个LED也基本不亮了,测了下,只有3颗还亮,正好手头有F8的草帽灯,全部换了,电容刚好有个22UF/100V的原来分频器上拆的无级电解,换好后通电正常点亮,顺便测了功率只有3W的样子,看图

网友A(2021-09-17):
led贴片不会全坏!mf有可能坏了

网友B: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C(2021-12-22):
焊接技术不一般

网友D:
劣质产品修的价值不大

网友A:
就坏第一个了的?

网友E(2022-02-09):
顶多3w,标称9w。虚标太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顶多3w,标称9w。虚标太多

原灯珠和草帽灯珠,负载不一样。功率自然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原灯珠和草帽灯珠,负载不一样。功率自然变了

不对。看图片,该电路是阻容降压恒流的,所以输出电流是恒定的,而灯珠串联数是恒定的,故功率大致没变。实际功率约等于标称功率乘以0.6

网友G:
对于阻容压降来说,电压不稳是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