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tc12c5410和5404是什么区别?

楼主(2021-09-12):
在官网下载stc12c5404手册,出来是12c5410的手册。
还是说12c5404就是和5410一样的

楼主:
懂了。。哈哈哈。这闹笑话了。

网友A:
容量不同,其大都一样, 所以,手册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不同,其大都一样, 所以,手册通用。

哈哈哈哈。刚刚我也查到了,果然是我学的基础太少了。谢谢啦!

网友B:
手册,一般是一个系列的通用一本,至于具体型号的具体参数手册里一样分别写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