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软件与keilv4软件联调的问题

楼主(2021-09-12):
      昨天到货了本书里面提到了两个软件联调这个内容,我深感不解,既然protues软件能仿真,直接用keil软件编好程序,然后把程序文件加载到protues里面去仿真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联调?难道不联调一些东西不容易弄好是吗比如通信等,联调是怎么联调的,步骤是怎样的?能带来哪些好处?各位大神我在这里向大家虚心求教了谢谢!!

网友A:
protues 更侧重你 电路板的设计, keil 更侧重你单片机的设计以及代码设计,仿真来讲,最终的结果,只能说是理论上的结果,和实际结果是有偏差的。你真要最靠谱的结果,还是要真实电路来验证的。
如果,你觉得没必要, 那么为什么不用 protues 来写代码,要用keil来写呢? 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B:
关于这两个软件的联调那都是前尘往事了,还用那就落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两个软件的联调那都是前尘往事了,还用那就落伍

那怎么才能不落伍呀老师?我觉得还是有点用的,比如用软件编好的程序如果连调的话,假如keil调试执行单步的话,在PROTUES中应该能看得出来吧,,一句话PROTUES自己仿真调试不能单步调试吧,我这是猜的

网友B:
新版加入了许多之前旧版所没有的仿真器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才能不落伍呀老师?我觉得还是有点用的,比如用软件编好的程序如果连调的话,假如keil调试执行单步 ...

按那个暂停按钮进入调试 可单步 全速 进入函数 跳出在仿真软件中均可实现

网友D:
在KEIL中设置仿真软件的驱动,参考网络教程设置相关参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KEIL中设置仿真软件的驱动,参考网络教程设置相关参数即可

这是单纯在keil中仿真程序是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才能不落伍呀老师?我觉得还是有点用的,比如用软件编好的程序如果连调的话,假如keil调试执行单步 ...

proteus支持对51单片机的代码编写、编译、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