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个点焊机给点建议

楼主(2021-09-12):
想DIY一台法拉电容储能点焊机,看了有的加了好几根铜条,有得像图中那样6个MOS理论是1800A的直接PCB上走不加铜排,这PCB都能受得了?

楼主:
MOS管打算用  4N04R8或IRL40SC228,不要那样好多MOS并起来,体积又大又占地方。还有感觉元件越多在同样稳定状态下运行损坏得几率也有可能越高

楼主:
MOS管多个并联怎么解决开启关闭时间得差异,好像说每个MOS得G极要加一个电阻,这阻值怎么选?

网友A(2021-12-19):
看别的电路一般是4.7r,10r 12r 15r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