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调试MCU用什么usb下载器?

楼主(2021-09-13):
原因,上周六在工厂把顺带土豪金拿回去了,程序有问题打算晚上调一下,中途接了个电话,忘记拔下载器,直接上的12V ,下载器与板12V串电,烧坏笔记本,刚好又脱保了。打电话售后,换主板1600+。
本来我用带壳那个,店里号称,防接反,防短路,防高压,防倒灌。周六我把下面那个土豪金,拿回去,没想到因小失大。

网友A:
按你的情况,个人建议,买个CH340,或 341 的IC, 自己做下载器吧,那么防短路,防反接全都自己设计,还能增加一个高压截断,你要高兴还能加自动下载,一键下载这些功能,不是简单又称心么?

网友B:
九块七,免冷启动

网友C:
土豪金表示,土豪的世界可以随便换包括但不限于主板

防高压防倒灌防....都是需要另外加电路的,而且主要是适用于粗心的新手,仅此而已。

你家的高压电(如220V)不加任何防护相信你也不会去摸或者变相去摸,原因也是因为你懂的

网友D:
建议CH340的自动下载器

网友E:
可以自己改装一下,可在下载器的电源端口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防倒灌,又不影响使用

网友F:
带隔离的了解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土豪金表示,土豪的世界可以随便换包括但不限于主板

防高压防倒灌防....都是需要另外加电路的, ...

一般情况下,下载器的4个引脚VCC TX RX GND 会和单独放一边,不存在吧VCC接到12V的情况,除非你12V可以和VCC互换。

网友H:
调STM32 用某一个宝买的ST-LINK 做USB下载头。

网友I:
大多情况下是接口部分,或电源部分烧坏,可修。元件材料不值钱,几乎可以不计,主要是工钱。
需要高手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