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各位大哥,是plc DIY小玩意简单点还是单片机简单点?

楼主(2021-09-13):
求问,各位大哥能不能指点指点

网友A:
巧了,我两个都在用。说说我的感受,按本质上来说他两没啥区别,只不过PLC更像是一个别人已经开发完善了的模块,我拆过几个PLC,里面也是单片机,用到的是ARM32系列的,硬件上电气隔离、静电屏蔽等等已经给你集成好了,软件上PLC将一个一个功能模块化(并且集成度很高),你只需要调用他提供给你的库就可以了,软件编写难度大大降低,PLC也需要调试,和单片机的调试来比较,我个人感觉PLC不容易出现一些很奇怪的问题,但是一旦有问题,由于PLC你看不到底层程序,这个问题反而很难解决。单片机就比较苦逼了,啥都要你自己搭。软件也得一行一行来。

网友B:
PLC的内部核心部件就是单片机。
明白了吧。
为何不直接用单片机,而是要用单片机+硬件搭成PLC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师傅您好 以前参照您那个蜂鸣器驱动函数在主程序任务多时候怎么会提现出响应不及时和时间长短不一呢?我使 ...

主循环的循环周期是不固定的,受函数的执行情况及中断的影响。

网友E:
1、价格问题 PLC的成品要搞一点。
2、需要的基础,PLC相对简单一点。因为单片机要会电路、C语言、画板(少量的话可以直接买开发板)。
3、时间,学会PLC对比单片机可能要快一点。
4、前面有人说的体积,PLC会大N倍。
5、可以DIY的功能,单片机可玩性要高N倍。你身边有的电器现在基本上都有单片机的功劳。
总之,建议你入坑单片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也就是说和你以后的发展有联系没,如果有就很明确了。如果没有,、根据自己的情况来,PL ...

师傅您好 以前参照您那个蜂鸣器驱动函数在主程序任务多时候怎么会提现出响应不及时和时间长短不一呢?我使用有源蜂鸣器在主程序循环中调用的 !

网友F:
PLC,程序编写更加模块化,更加简单

网友G:
plc不用做硬件,软件也比较简单,但成本较高,小数量首选,单片机则相反。

网友H:
PLC主要是工控的多,那么大个,DIY什么呢?充电宝还是蓝牙耳机?
DIY肯定是用单片机了,DIY无非就是一个过程,画板,打板,写代码....

网友C: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也就是说和你以后的发展有联系没,如果有就很明确了。如果没有,、根据自己的情况来,PLC成本高,体积大,硬件电路相对简单,只接外围电路。单片机则相反,但需要画原理图,PCB,制板,元器件焊接,调试等。软件上都要有入门的过程。

网友I:
瞎弄都简单, 要弄好都难。
真要简单,我看了一下,DIY小玩意的话。
乐高最简单,好像30分钟就能学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