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焊台节电的单片机代码

楼主(2021-09-13):
适合各种没有休眠功能的焊台,输出用继电器控制,原理是在烙铁手柄内装滚珠开关,烙铁长时间不动关闭电源。代码如下

#include "STC15F104E.H"             //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数据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数据

sbit jy=P3^4;                  //烙铁继电器
sbit zd=P3^2;                  //震动开关

uint xs,xms,cs;       //中断计时变量
bit  ZT=0,dj=0,zd_sign=0;
void Timer0Init();

                    void jc()//次数检测

{
    static uint count=0;
    if (zd==1&&zd_sign==0)

    {
                count++;
                if(count>=10000)
                {
                       count=0;
                      if(zd==1)
                      zd_sign=1;
                }
      }
             if(zd==0&&zd_sign==1)
             {
                 zd_sign=0;
                 cs++;xs=0;//cs是动作次数

             }

            if(cs>=5&&xs==60) //一分钟内动作超过5次
            { cs=0;ZT=0;xs=0;}//次数归零重新计数
               if(cs<=4&&xs==60) //一分钟内动作低于4次
               {ZT=1;cs=0;}
               if(ZT==1&&xs==400)//400秒无动作
               {jy=0;cs=0;}//关闭电源
               if(jy==0&&cs>=2)//拿起手柄
               jy=1;//恢复供电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主程序****************/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初始化
        EA=1;                                                        //开总中断
        ET0=1;
        cs=0;

        xms=0;
        xs=0;
        jy=1;

        P3M1=0x00;
        P3M0=0x30;

        while(1)
        {
            jc();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xms++;                                       //中断变量Cnt50ms自+1
        if(xms>=1000)                                //1秒
        {
              xms=0;                                //中断变量Cnt50ms清0
               xs++;                                     //计数清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