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io口ESD静电防护

楼主(2021-09-13):
如果单片机的IO口智能扛住6KV的静电,那增加TVS管,是怎么选型呢?主要是看哪个参数?不要搞一堆的计算,按经验说,从应用的角度。除了端口加TVS管,还有哪些好的方法?元件要少!空间有限!

网友A:
io口做输入还是输出? 可以加光耦隔离。

网友B:
找个成品看看,别人加你再加...

网友C:
该电路可用于保护单片机微控制器/处理器的 I/O。 D1A 用于瞬态电压抑制TVS或 ESD 保护。 R1 与 C1 一起用作限流电阻和低通滤波器。 电阻器和电容器的值必须确定大小,以便单片机微控制器不会错过任何信号。

最快输入收入边缘的上升时间 = 2.2 RC

网友D:
赞同沙发、地板的意见。
但不一定实用,关键还要看引脚是干什么用的?
如:AD输入,就是考虑输入阻抗及极限电压的影响;高速数据通讯,就要考虑电容对速度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要加1R1D(电阻稳压管/脚)
我的实战做法(8个AD接口):做一个电压吸收器,TL431做的,电压在4.7V左右,用8个普通二极管,负端全部接在4.7V吸收上,8个正端分别接8个输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