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ADC0809使用51单片机制作温度显示(问题解决)

楼主:
学习调试过程中,单独显示输入没问题,关键的ADC0809的数据不显示,请帮忙看一下哪里除了问题,谢谢。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老师指点,谢谢,后面附完成后的程序
//以下为程序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reg52.h>
#include"LM35LCD1602.h"

//ADC0809相关引脚定义
//===========================
#define ADC_DATA P1
sbit ADC_EOC = P3^3;
sbit ADC_CLK = P3^4;
sbit ADC_START = P3^6;
sbit ADC_OE = P3^7;

//===========================
//警报:LED与蜂鸣器引脚
//===========================
//sbit BEEP = P3^5; //高电平响
//===========================
//粗略延时函数  AT89C51 & 12MHz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a,b,c;
         while(ms--)
         {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
//定时器初始化,配置ADC0809时钟
//===========================
void timer_init(void)
{
         //配置定时器0
        ET0 = 1;
        TMOD &= 0xF0;
        TMOD |= 0x02;                //定时器0,模式2,自动重装定时器
        TH0 = 200;                        //自动重装值
        TL0 = 200;
        TR0 = 1;                        //配置定时器1
        ET1 = 1;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配置,不改动定时器0的配置
        TMOD |= 0x10;                        //定时器1模式一,不改动定时器0的模式
        TH1 = (65536 - 2000)/256;
        TL1 = (65536 - 2000)%256;
        TR1 = 1;
        EA = 1;
}
//===========================
//定时器0中断,为ADC0809提供时钟信号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ADC_CLK = ~ADC_CLK;
}

//============================
//ADC0809 转换函数
//============================

uchar ADC0809_GET(void)
{
         ADC_START = 0;
         ADC_OE = 0;
         ADC_START = 1;
         ADC_START = 0;
         while(ADC_EOC == 0);
         ADC_OE = 1;
         return ADC_DATA;
}

uchar t1_flag = 0;                //用于标记显示第几位数码管
uchar seg0 = 0;                //第0位数码管的值
uchar seg1 = 1;                //第1位数码管的值
uchar seg2 = 2;                //第2位数码管的值
uchar seg3 = 3;                //第3位数码管的值

//============================
//显示电压值,输入0~255,显示0.000~5.000
//============================
uint print_volt(uchar num)
{
         uint volt = 0;
         volt = num/255.0 * 5000 + 0.5;        //除255.0和除255有很大区别,除255.0会自动转换为float型,小数才能保持,而volt/255=0,+0.5四舍五入。
         seg0 = volt/1000%10;
         seg1 = volt/100%10;
         seg2 = volt/10%10;
         seg3 = volt%10;
         return volt;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char adc_num = 0;                //ADC采集到的值
        uint volt = 0;                                        //电压值 0~5000,代表(0~5)V
         lcd_init();
                lcd_wcom(0x80+0x0f);
                lcd_wdat(0xc3);//*"1",0*/
                lcd_wcom(0x80+0x0d);
                lcd_wdat(0xdf);//*"1",0*/
                lcd_wcom(0x80+0x0e);
                lcd_wdat(0x43);//*"1",0*/
        timer_init();                                        //定时器0、定时器1初始化。

         while(1)
         {
                 adc_num = ADC0809_GET();
                 volt = print_volt(adc_num);                        //在数码管上显示电压值,并返回一个0~5000的值,用于判断是否要报警。
            lcd_wcom(0x80+0x09);lcd_wdat(volt);
                        lcd_wcom(0x80+0x0A);lcd_wdat(seg1);
                        lcd_wcom(0x80+0x4A);lcd_wdat(seg2);
                        lcd_wcom(0x80+0x4B);lcd_wdat(seg3);

                 delayms(100);
         }
}

//LCD1602显示程序

/*------------------------------------*/
#ifndef __LCD1602_H__
#define __LCD1602_H__

//#include"delay.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预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2^5;        //1602的数据/指令选择控制线?
sbit rw=P2^6;         //1602的读写控制线?
sbit en=P2^7;        //1602的使能控制线?
/*P0口接1602的D0~D7*/

//uchar h1,h2,h3,h4;//LCD显示变量
//uchar table[]={0x10,0x06,0x09,0x08,0x08,0x09,0x06,0x00};                 //要显示的内容放入数组table
//uchar table1[43]="0123456789abcdef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uchar table2[]={0x15,0x0A,0x15,0x0A,0x15,0x0A,0x15,0x0A};
//uchar table3[]=".VAWa";
//uchar table3[]="8888888888";
//uchar code table[]="I LIKE MCU!";
void delayZ(uint n)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void tablex(uint tab1);

void lcd_wcom(uchar com)        //1602写命令函数
{
        rs=0;        //选择指令寄存器?
        rw=0;        //选择写?
        P0=com;        //把命令字送入P0?
        delayZ(5);        //延时一小会儿,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
        en=1;         //使能线电平变化,命令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
        en=0;//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1602写数据函数
{
        rs=1;        //选择数据寄存器?
        rw=0;        //选择写
        P0=dat;        //把要显示的数据送入P2
        delayZ(5);        //延时一小会儿,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
        en=1;        //使能线电平变化,数据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
        en=0;
}
void lcd_init()                //1602初始化函数
{
        lcd_wcom(0x38);                //8位数据,双列,5*7字形
        lcd_wcom(0x0c);         //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
        lcd_wcom(0x06);                //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
        lcd_wcom(0x01);         //清屏?
}
/************
void tablex(uint tab1)//数据分解
{
        uchar num;
        h1=tab1/1000;//1023//1
        h2=tab1%1000/100;//023//0
        h3=tab1%100/10;//23//2
        h4=tab1%10;//3
}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e(table[num]);           //a//写数据write_date(0x31); write_date('1');
                                        delay(200);
                        //                write_date('B');
                                }
****************/

/*------------------------------------*/
/*--------------------------------------------------------------*/
#endif

有需要制版的我发给你

有需要制版的我发给你

打样后制作显示ADC没有数据

打样后制作显示ADC没有数据

程序与电路图

网友A(2021-09-13):
有需要图纸打样的告诉我发给你,现在经过调试显示乱码,郁闷,请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B:
显示不显示和0809无关,问题可能出现在数据处理上,仔细检查0809后的数据处理过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示不显示和0809无关,问题可能出现在数据处理上,仔细检查0809后的数据处理过程。

出现乱码是不是0809数据错误啊

网友C:
经过半天排查
发现是你初始化了定时器1但又没有相应的中断函数
结果在定时器1第一次溢出后单片机就当机了
应加上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

另外,LCD1602要显示字符,lcd_wdat();的形参要以ASCII值输入
lcd_wdat(volt);//自己想一下怎样改
lcd_wdat(seg1);>>>>>>>>>>>>lcd_wdat('0'+seg1);
lcd_wdat(seg2);>>>>>>>>>>>>lcd_wdat('0'+seg2);
lcd_wdat(seg3);>>>>>>>>>>>>lcd_wdat('0'+seg3);

网友D:
1、显示程序:应能显示某个变量于LED上,如A3。
2、采样程序:应能将采样的数值,转换成温度,再放入A3中。
做到以上两点不就OK了吗?有什么难度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经过半天排查
发现是你初始化了定时器1但又没有相应的中断函数
结果在定时器1第一次溢出后单片机就当机了 ...

非常感谢,开始测试使用的中断刷新显示,调试后放在主函数内做显示,我再改一下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显示程序:应能显示某个变量于LED上,如A3。
2、采样程序:应能将采样的数值,转换成温度,再放入A3中 ...

谢谢指导,我按您的办法试试。

网友A:
//主程序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reg52.h>
#include"LM35LCD1602.h"

#define ADC_DATA P1
uchar Temp;
uchar ggao[]="0123456789";
uchar volt_data[]="volt:000.00v";

uchar t1_flag = 0;                //用于标记显示第几位数码管
uchar seg0 = 0;                //第0位数码管的值
uchar seg1 = 1;                //第1位数码管的值
uchar seg2 = 2;                //第2位数码管的值
uchar seg3 = 3;                //第3位数码管的值
                                                  //处理后的数据
sbit  ADC_EOC = P3^3;
sbit  ADC_CLK = P3^4;
sbit  ADC_START = P3^6;
sbit  ADC_OE  = P3^7;

//*********************************************************************************
//函数名:Delay
//函数功能:软件延时函数
//形式参数:uint i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a,b,c;
         while(ms--)
         {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
//定时器初始化,配置ADC0809时钟
//===========================
void timer_init(void)
{
         //配置定时器0
        ET0 = 1;
        TMOD &= 0xF0;
        TMOD |= 0x02;                //定时器0,模式2,自动重装定时器
        TH0 = 200;                        //自动重装值
        TL0 = 200;
        TR0 = 1;                        //配置定时器1
        ET1 = 1;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配置,不改动定时器0的配置
        TMOD |= 0x10;                        //定时器1模式一,不改动定时器0的模式
        TH1 = (65536 - 2000)/256;
        TL1 = (65536 - 2000)%256;
        TR1 = 1;
        EA = 1;
}
//============================
//ADC0809 转换函数
//============================

uchar ADC0809_GET(void)
{
         ADC_START = 0;
         ADC_OE = 0;
         ADC_START = 1;
         ADC_START = 0;
         while(ADC_EOC == 0);
         ADC_OE = 1;
         return ADC_DATA;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ADC_CLK = ~ADC_CLK;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 = (65536 - 2000)/256;
        TL1 = (65536 - 2000)%256;

        if(t1_flag == 0)
                {
                        lcd_wcom(0x80+0x01);lcd_wdat(ggao[seg0]);               ////选通第0位
        }
                else if(t1_flag == 1)
                {
                        lcd_wcom(0x80+0x02);lcd_wdat(volt_data[seg1]);
         }
         else if(t1_flag == 2)
         {
                        lcd_wcom(0x80+0x03);lcd_wdat(ggao[seg2]);
         }
         else if(t1_flag == 3)
         {
                        lcd_wcom(0x80+0x04);lcd_wdat(ggao[seg3]);               //选通第3位数码管
        }

         t1_flag++;                                //自加1
         t1_flag =  t1_flag%4;                //让t1_flag 在0和3之间循环
}
*********************************************************/
//============================
//显示电压值,输入0~255,显示0.000~5.000
//============================
uint Display_volt()
{
        uchar num,Temp;// = 0;                //ADC采集到的值
        Temp= ADC0809_GET;
        num=(Temp*1.0/255*5)*100; //数据处理:输出值=输入值*5/255  参数5是基准电压5V
        volt_data[10]=num%10+48;                  //取处理后的数据个位,对应显示温度值的小数2位
        volt_data[9]=num/10%10+48;         //取处理后的数据十位,对应显示温度值的小数1位
        volt_data[7]=num/100%10+48;        //取处理后的数据百位,对应显示温度值的个位
        volt_data[6]=num/1000;          //取处理后的数据千位,对应显示温度值的十位
        wsrt(0xc0,volt_data);
        return num;

}
/*************
uint print_volt(uchar num)
{
                uchar volt = 0;
                volt = num/255.0 * 5000 + 0.5;        //除255.0和除255有很大区别,除255.0会自动转换为float型,小数才能保持,而volt/255=0,+0.5四舍五入。
         seg0 = volt/1000%10;
         seg1 = volt/100%10;
         seg2 = volt/10%10;
         seg3 = volt%10;
         return volt;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int volt = 0;                                        //电压值 0~5000,代表(0~5)V
         lcd_init();
                 wsrt(0x80,ggao);
                lcd_wcom(0x80+0x0f);lcd_wdat(0xc3);//*"1",0*/
                lcd_wcom(0x80+0x0d);
                lcd_wdat(0xdf);//*"1",0*/
                lcd_wcom(0x80+0x0e);
                lcd_wdat(0x43);//*"1",0*/
        timer_init();                                        //定时器0、定时器1初始化。

/**********************
        uchar adc_num = 0;                //ADC采集到的值
    uint volt = 0;
        timer_init();
        lcd_init();
        lcd_wcom(0x38);
        lcd_wcom(0x0c);
        lcd_wcom(0x06);
**************************/
while(1)
        {

                Display_volt();
            delayms(5);
        }
}

//LCD程序

/*------------------------------------*/
#ifndef __LCD1602_H__
#define __LCD1602_H__

//#include"delay.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预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2^5;        //1602/定义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rw=P2^6;         //定义读/写选择端
sbit en=P2^7;        //定义使能端
/*P0口接1602的D0~D7*/

//uchar h1,h2,h3,h4;//LCD显示变量
//uchar table[]={0x10,0x06,0x09,0x08,0x08,0x09,0x06,0x00};                 //要显示的内容放入数组table
//uchar table1[43]="0123456789abcdef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uchar table2[]={0x15,0x0A,0x15,0x0A,0x15,0x0A,0x15,0x0A};
//uchar table3[]=".VAWa";
//uchar table3[]="888888888888";
//uchar code table[]="I LIKE MCU!";
void delayZ(uint n)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void tablex(uint tab1);

void lcd_wcom(uchar com)        //1602写命令函数
{
        rs=0;             //RS置0
        rw=0;             //RW置0     RS、RW置零,指令寄存器写入
        en=1;             //使能端置为高电平
        P0=com;          //对液晶屏位置控制的命令
        en=0;            //使能端置为低电平。使能端从高电平跳变低电平,液晶模块执行写操作
          delayZ(5);       //延时一定时间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1602写数据函数
{
        rs=1;            //RS置1
        rw=0;             //RW置0     RS置1,RW置零,数据寄存器写入
        en=1;            //读取液晶模块信息
        P0=dat;          //液晶屏显示的命令
        en=0;             //使能端置为低电平。使能端从高电平跳变低电平,液晶模块执行写操作
          delayZ(5);       //延时一定时间
}
void lcd_init()                //1602初始化函数
{
        lcd_wcom(0x38);                //8位数据,双列,5*7字形
        lcd_wcom(0x0c);         //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
        lcd_wcom(0x06);                //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
        lcd_wcom(0x01);         //清屏?
}
/************
void tablex(uint tab1)//数据分解
{
        uchar num;
        h1=tab1/1000;//1023//1
        h2=tab1%1000/100;//023//0
        h3=tab1%100/10;//23//2
        h4=tab1%10;//3
}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e(table[num]);           //a//写数据write_date(0x31); write_date('1');
                                        delay(200);
                        //                write_date('B');
                                }
****************/

/*-----------------        -------------------*/

void  wsrt(unsigned char adr,unsigned char *p)    //显示位置及显示内容的函数
{
        lcd_wcom(adr);     //显示位置
        while(*p!='\0')      //指针指向对象是否为字符结束符
  {
        lcd_wdat(*p);      //显示指针所指向对象
        p++;       //指针指向数组的下一个元素
        }
}

/*--------------------------------------------------------------*/
#endif

显示正常了,为什么只显示0-9呢?哪里出错了

网友A:
请路过的大师帮我看一下

网友C:
定时器1的中断是2ms一次吧?
对LCD1602来说太频密了
再加上注释
你好像抄错了数码管的动态扫描代码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1的中断是2ms一次吧?
对LCD1602来说太频密了
再加上注释

是使用的1602,原来的数码管显示没问题,修改的,定时器是1ms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使用的1602,原来的数码管显示没问题,修改的,定时器是1ms的啊

液晶屏刷新是电压翻转一次就定格了,一般,没有内容变化就不必反复刷新,和数码管需要不断的供电点亮是不同的,所以,8210才提醒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液晶屏刷新是电压翻转一次就定格了,一般,没有内容变化就不必反复刷新,和数码管需要不断的供电点亮是不 ...

嗯嗯明白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使用的1602,原来的数码管显示没问题,修改的,定时器是1ms的啊

在网页看,没留意到那一段注释掉了
正因为注释掉了
又重覆了5楼的问题1
没有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又当机了

第117行
volt_data[6]=num/1000;          //取处理后的数据千位,对应显示温度值的十位
缺了个"+48"
又重覆了5楼的问题2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网页看,没留意到那一段注释掉了
正因为注释掉了
又重覆了5楼的问题1

为什么要加个‘’+48‘’,非常感谢,已经找到问题了,第一、没有加48,第二,num定义错误应该是uint型。再次非常感谢各位老师指点,谢谢,上传完成程序。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上传完成主程序,显示程序及电路没变。

LM35温度程序01(完成).rar

程序

网友A:
温度和AD0809输入电压名称标错位置了,电压显示的是LM358输出至0809IN0的电压,制作板子的时候没有计算好,358的最大输出电压测量3.74V,实际与显示的电压准确(没有具体检测),有借鉴制作温度及数控电源的程序比较接近(针对新手)。

网友F(2023-01-09):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上传完成主程序,显示程序及电路没变。

谢谢楼主分享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