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库控温器不好使

楼主(2021-09-13):
冷库制冷设备不能到设定温度,到一定温度就报警

报错的控温器

报错的控温器

网友A:
检查一下温度传感器的测量范围  还有和控制器的匹配

网友B:
回去看一下使用说明书

网友C:
估计是控制器标定的不准,重新标定一下试试。

网友D:
控制器的相关参数设置要检查下,比如:低温报警值之类的

网友E:
换传感器试试。
通常是传感器参数变化了,在某个温度下,超出了程序认知的范围。

网友F:
温度探头有没有安装好?接线是不是松了?还是找设备厂家技术支持靠谱一点

网友G:
在传感器周围加一个温度排除的装置,让传感器在稳定的工作地点工作吧

网友H:
1,先看下传感器的型号匹配与否
2,传感器不要放在出风口,出风口的温度是很低,如果放在那的话,等于是温度已经达到设定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