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这个sht3x传感器怎么用?

楼主:
这个在51单片机咋用啊,我搜出来的都是STM32的,因为没学32所以看不太懂

网友A(2021-09-14):
都是c语言移植应该不难。

网友B:
使用方法和什么单片机无关,51的代码可以移植到32,反之亦可,注意修改硬件定义。

网友C:
    你好,我这有STC8H3K64S4单片机连接SHT30温湿度传感器的例程。这样STC单片机之间移植程序要比从STM32移植要简单得多。先给出实物连接图,附件给出例程源码。(SHT30温湿度传感器模块也是艾克姆科技的模块)

实验3-7-1:SHT30数字温湿度传感器 - 串口调试助手显示(模拟IIC).rar

网友D:
看手册,根据手册给信号,读信号,用什么单片机都一样。
关键是你对单片机、温湿度传感器一窍不通。这就需要补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