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红外解码程序哪里错了?

楼主(2021-09-13):
实验目的:利用计数器0和外部中断0进行红外解码,将20键红外遥控器键码显示在两位数码管上
遇到问题:将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按下按键数码管显示键码与遥控器键码不一致。例如按下按键“+”,数码管显示41,但是正确键码为40;又如按下遥控器播放按钮,数码管显示1C,标准键码为15.
请论坛各位前辈大佬帮我看看是哪里出错误了,谢谢
单片机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 <REGX52.H>

sbit IR_INPUT=P3^2;                                        //红外接收引脚
unsigned char ircode[4];                //红外代码接收缓冲区
unsigned char NixeTable[]=   //共阴数码管键码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软件生成的延时函数,延时xm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ms--)
        {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数码管显示函数,用两位数码管显示红外控制码*/
void Nixie(unsigned char Location,Number)
{
        switch(Location)  //位选
        {
                case 1:
                        P2_4=1;P2_3=1;P2_2=1;break;
                case 2:
                        P2_4=1;P2_3=1;P2_2=0;break;
        }
        P0=NixeTable[Number];                        //段选
        Delay(1);                                                                        //这里没有延时数码管会很暗
        P0=0x00;                                                                        //消隐
}

/*计数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0;                //定时器0不计时
}

/*外部中断0初始化函数*/
void Int0_Init(void)
{
        IT0=1;                        //设置INT0下降沿触发
        IE0=0;                        //清空外部中断0中断请求标志位
        EX0=1;                        //打开外部中断0
        EA=1;                                //打开总中断开关
        PX0=1;                        //设置外部中断优先级
}

/*获取高电平时间*/
unsigned int GetHighTime()
{
        TH0=0;                                                                                //清零T0计数器初值
        TL0=0;
        TR0=1;                                                                                //启动T0计数
        while(IR_INPUT)                                                //红外输入引脚为1时循环检测等待,遇到下降沿时结束循环
        {
                if(TH0>=0x40) {break;}        //当T0计数值大于18ms强制退出,避免程序死在这里
        }
        TR0=0;                                                                                //停止计数
        return(TH0*256+TL0);                        //计数值合成16位整形数
}

/*获取低电平时间*/
unsigned int GetLowTime()
{
        TH0=0;
        TL0=0;
        TR0=1;
        while(!IR_INPUT)
        {
                if(TH0>=0x40) {break;}
        }
        TR0=0;
        return(TH0*256+TL0);
}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r0_Init();
        Int0_Init();
        while(1)
        {
                        Nixie(1,ircode[2]>>4);
                        Nixie(2,ircode[2]&0x0F);
        }
}

/*外部中断服务子函数,执行红外接收和解码*/
void Int0_Routine()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byt;
        unsigned int time;

        //接收并判定引导码的9ms低电平
        time=GetLowTime();
        if((time<7833)||(time>8755))        //时间判定范围为8.5ms~9.5ms,超出范围则为误码
        {
                IE0=0;                                                                                        //退出前清零INT0中断标志
                return;
        }
        //接收并判定引导码的4.5ms低电平
        time=GetHighTime();
        if((time<3686)||(time>4608))        //时间判定范围为4.0ms~5.0ms,超出范围则为误码
        {
                IE0=0;                                                                                        //退出前清零INT0中断标志
                return;
        }

        //接收并判定后续的4字节数据
        for(i=0;i<4;i++)                                                        //循环接收4个字节
        {
                for(j=0;j<8;j++)                                                 //循环接收判定每个字节的八位
                {
                        time=GetLowTime();
                        if((time<313)||(time>718))        //时间判定范围为340us~780us,超出范围则为误码
                        {
                                IE0=0;
                                return;
                        }
                        time=GetHighTime();
                        if((time>313)&&(time<718))        //时间判定范围为340us~780us,在此范围内说明该位为0
                        {
                                byt>>=1;                                                                        //低位在先,数据右移,高位置零
                        }
                        else if((time>1345)&&(time<1751)) //时间判定范围为1460us~1900us,在此范围内说明该位为1
                        {
                                byt>>1;                                                                                        //低位在先,数据右移
                                byt|=0x80;                                                                        //高位置1
                        }
                        else
                        {
                                IE0=0;
                                return;
                        }
                }
                ircode[i]=byt;                                                                                //接收完一个字节后保存到数组
        }
        IE0=0;                                                                                                    //清零INT0标志
}

按下“+”数码管显示

按下“+”数码管显示

按下播放键数码管显示

按下播放键数码管显示

红外遥控器标准键码

红外遥控器标准键码

程序编译后有一个警告:

程序编译信息

程序编译信息

网友A:
少一个 = 号

要么写成: byt >>= 1;

要么写成: byt =  byt >> 1

网友B:
将 byt>>1 改为 byt=byt>>1

网友C:
运算后的答案要有个去处,要么存入变量或寄存器、要么作为函数参数传递。

楼主:
参考了各位大神的回答,我将程序警告语句修改成为 byt >>= 1之后,警告消失,程序顺利达到预期目的,能正确进行红外解码。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