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接收问题,已经确定能接收。那边发送字符1,这边接收判断就是不行

楼主(2021-09-14):
接收判断就是不行比如我用while(receiveData=="1")就是判断不了,只能自己设一个中间变量flag辅助判断,求大神指教。自己磨了好久。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otorData P1                    //步进电机控制接口定义
uchar phasecw[8] ={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正转 电机导通相序 D-C-B-A
uchar phaseccw[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反转 电机导通相序 A-B-C-D
uint  sem=1,sam=1,speed=2;//信号量
uint flag=0;
        uchar receiveData;
/*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顺时针转动
void MotorCW(void)
{
uchar i;
for(i=0;i<8;i++)
  {
   MotorData=phasecw[i];
   Delay_ms(speed);//转速调节
  }
        i=0;
}
//逆时针转动
void MotorCCW(void)
{
uchar i;
for(i=0;i<8;i++)
  {
   MotorData=phaseccw[i];
   Delay_ms(speed);//转速调节
  }
}

/*******************************************************************************
* 函数名         :UsartInit()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4;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4;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REN=1;
}

/*******************************************************************************
* 函数名         : Usart() interrupt 4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TH1=0XF4;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9600的
        TL1=0XF4;
        //uchar receiveData;
                if(RI==1)
                {
                        flag=1;//表示已经接收到数据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
}

void main(void)
{int a=0;
while(1)
{        UsartInit();
                 MotorData=0x00;

          //keypros();
    while(flag==1)//如果用while(receiveData=="1")就是判断不出来
                {
for(a=0;a<25;a++)
                {MotorCW();
          Delay_ms(speed);//转速调节
                }
                  Delay_ms(10);//转速调节
                        flag=0;
         // keypros();
                }
}

}

网友A:
应该是你接收的数据不对。  你利用flag = 1;只是表示有串口数据发来,并不能对具体的数据进行处理。 建议配置打印,接收的数据再打印出来,分析问题在那。

网友B:
你给单片机发送的数据是 1 还是 '1' 呢?'1' 对应的数值是0x31,检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给单片机发送的数据是 1 还是 '1' 呢?'1' 对应的数值是0x31,检查一下

你把“1”改成‘1‘试试,要不改成0X31也行

网友C:
1是数字1,串口接受16进制模式就是1
‘1’是字符1,串口接受16进制模式就是0x31
“1”是字符串1,串口接受16进制模式就是‘1’ ‘\r’ '\n'三个字符,字符串必须用\r\n结束

网友D:
TH1=0XF4;
TL1=0XF4;
对于12T 8051单片机8位定时器波特率加倍来说0xF4的波特率是4800

UsartInit()只需在开机时运行一次,不用放在while(1)里

while(receiveData=="1")<<双引号是字串,比较字符要用单引号   ‘1’

网友E:
首先, 你尝试比较 while(receiveData==0x31)
如果这样能成功的话,
你只要改成 while(receiveData=='1') 就能正常运行了.

网友F:
程序结构有问题,串口中断函数也写错。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otorData P1                    //步进电机控制接口定义
uchar phasecw[8] ={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正转 电机导通相序 D-C-B-A
uchar phaseccw[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反转 电机导通相序 A-B-C-D
uint  sem=1,sam=1,speed=2;//信号量
uint flag=0;
uchar receiveData;
/*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顺时针转动

void MotorCW(void)
{
        uchar i;
        for(i=0;i<8;i++)
        {
                MotorData=phasecw[i];
                Delay_ms(speed);//转速调节
        }
        i=0;
}
//逆时针转动

void MotorCCW(void)
{
        uchar i;
        for(i=0;i<8;i++)
        {
                MotorData=phaseccw[i];
                Delay_ms(speed);//转速调节
        }
}

/*******************************************************************************
* 函数名         :UsartInit()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4;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4;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REN=1;
}

void main(void)
{
        int a=0;
        UsartInit();
        MotorData=0x00;
        while(1)
        {
                //keypros();
                if(flag)//如果用while(receiveData=="1")就是判断不出来
                {
                        if(receiveData=='1')
                        {
                                for(a=0;a<25;a++)
                                {
                                        MotorCW();
                                        Delay_ms(speed);//转速调节
                                }
                                Delay_ms(10);//转速调节
                        }
                        if(receiveData=='0')
                        {
                                for(a=0;a<25;a++)
                                {
                                        MotorCCW();
                                        Delay_ms(speed);//转速调节
                                }
                                Delay_ms(10);//转速调节
                        }
                        flag=0;
                        // keypros();
                }
        }
}
/*******************************************************************************
* 函数名         : Usart() interrupt 4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TH1=0XF4;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9600的
        //TL1=0XF4;
        //uchar receiveData;
        //if(RI==1)
        //{
        RI=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receiveData=SBUF;//保存接收到的数据
        flag=1;//表示已经接收到数据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单片机发送的数据是 1 还是 '1' 呢?'1' 对应的数值是0x31,检查一下

字符1,unsigned char a这类型,能写成a==0x3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TH1=0XF4;
TL1=0XF4;

这位大哥的回复好详细,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1”改成‘1‘试试,要不改成0X31也行

改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TH1=0XF4;
TL1=0XF4;

就是字符1,用串口助手16进制接收就是显示31

网友G:
注意通讯频率。最好有示波器看,直观,易找出问题之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接收的数据不对。  你利用flag = 1;只是表示有串口数据发来,并不能对具体的数据进行处理。 建议 ...

没有配置打印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 你尝试比较 while(receiveData==0x31)
如果这样能成功的话,
你只要改成 while(receiveData=='1')  ...

串口助手接收就是显示31

楼主:
引用 网友D:
TH1=0XF4;
TL1=0XF4;

波特率4800我是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1”改成‘1‘试试,要不改成0X31也行

试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注意通讯频率。最好有示波器看,直观,易找出问题之所在。

没有示波器......

网友E:
你电脑串口助手,
发个 0x31 给单片机, 让单片机收到0x31,给你回复0x13看看,是不是能正常干活,不能得话,就是单片机里波特率或者什么的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