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连接DHT11传感器监控温湿度源程序

楼主(2021-09-14):
使用KEIL 5 打开
解压文件后弹窗点击选择  Cancel
否则编译会出现错误
如果第一次弹窗没有点击取消,则重新解压。
/**************************************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串口显示温湿度,当温度高于设定阈值时,LED闪烁,当湿度低于设定阈值时,蜂鸣器鸣响。
* 实验平台:CH32最小系统 基于CH32F103C8T6
* 库版本  :ST3.0.0
*********************************************************/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dht11.h"

//测试主函数

#define LED_ON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3)
#define LED_OFF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3)
#define Buzzer_ON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4)
#define Buzzer_OFF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4)

void Buzzer_Init()
{
    GPIO_InitTypeDef p;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p.GPIO_Pin = GPIO_Pin_14;
    p.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p.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p);
}

int main(void)
{
         u8 temp,humi;
         LED_Init();
         Buzzer_Init();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printf("串口测试\r\n");
   while(DHT11_Init())
         {

     printf("传感器设置错误\n");
                 delay_ms(500);
        }
         while(1)
         {
           DHT11_Read_Data(&temp,&humi);
                 printf("temp:%d  humi:%d \n",temp,humi);
                 delay_ms(500);

                                if(temp>30)
                                {
                                        LED_ON;
                                        printf("LED On\n");
                            delay_us(200000);
                                        LED_OFF;
                            delay_us(200000);
                                }
        else
                                {
                                        LED_OFF;
                                }
                                if(humi>30)
                                {
                                        Buzzer_ON;
                            printf("Buzzer On\n");
          delay_us(200000);
                                }
        else
                                {
                                        Buzzer_OFF;
                                }
                         delay_us(500000);
         }
}

所有代码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