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VS管选择的问题

楼主(2021-09-14):
工作电压是24V-30V,所以TVS管的Vrwm选择的是30V,然后在网上找到对应的Vrwm是30V的元件,发现它们的最高钳位电压是48V左右,但是我后面电路中有个元件最高工作电压是40V,那么是不是不能选这个TVS管?
如果我选择Vrwm是24V的,最高钳位电压是38V左右,但是它的反相击穿电压却只有26-29V,那样的这个TVS管也不能用?
那我改如何选择?选择30V的TVS管,然后把后面耐压只有40V的元件换掉吗?

网友A:
看看你前端能提供的电流是多少,按这个电流算钳位电压,找对应的TVS管

网友B:
1、【有个元件最高工作电压是40V】,并不是到了40V就坏了,这里还有个时间问题你没有考虑。
2、TVS管主要用于瞬时尖峰吸收。你的电路是30V,但不代表过30V就立即完蛋。它也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承受较高的电压,所你加30V以上的吸收是对的。
提示:要区别对待瞬时电压、与常态电压的保护方式。

网友C:
曾经做过测试,TVS的实际击穿电压比标称电压高很多

网友D:
也可以考虑用压敏电阻,感觉压敏电阻可以承受更大的电流。

网友E:
一般都是这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