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仿真时间与实际时间差别很大

楼主(2021-09-14):
proteus中仿真时间与实际时间差别很大,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仿真是系统时钟有可能还和互联网时间同步,可以做到精度很高。实物嘛可能存在程序,元器件精度问题,走时的日误差偏大。可以通过改程序,换硬件加以解决

网友B:
仿真仅供参考,以实际为准

网友C:
电子仿真可以接近实际应用,但永远不能代替真实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