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INA126UA替换INA122UA的温度检测电路问题

楼主:
温度检测电路如图,我这里两个芯片做兼容是在R632处,用INA122时不焊接,使用INA126时焊接,这样子两个芯片放大倍数一致,都是45倍。
但是实际使用时发现使用INA126后端电压根本没有放大,反而变小了。但是我看手册两个芯片几乎是兼容的,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有没有大神了解过这两个芯片的,会不会是单双电源的问题,或者这两个电路设计中还要其他要改的地方,谢谢啦!

网友A(2021-09-14):
用INA122时是单电源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INA122时是单电源吗?

是的 这个电路是单电源

网友C(2021-10-14):
仿真试一下,元件标识太多了,好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