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R30200FCT-ASEMI肖特基二极管怎么判断是共阴共阳

楼主(2021-09-14):
编辑-Z
肖特基二极管分为引线式和表面贴装(贴片式)封装。带引线封装的肖特基二极管MBR30200FCT通常用作高频大电流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或保护二极管。肖特基对管有三种引脚引出方式:共阴极(两管的阴极相连)、共阳极(两管的阳极相连)和串联(一个二极管的阳极与另一个二极管的阴极相连)。那么MBR30200FCT-ASEMI肖特基二极管怎么判断是共阴还是共阳呢?

MBR30200FCT参数描述
型号:MBR30200FCT
封装:ITO-220AB
特性:肖特基二极管
电性参数:30A200V
芯片材质:SI
正向电流(Io)30A
芯片个数:2
正向电压(VF)0.9V
芯片尺寸:122MIL
浪涌电流Ifsm275A
漏电流(Ir)0.05mA
工作温度:-65~+175
恢复时间(Trr)<5nS
引线数量:3

首先可以从MBR30200FCT上面的电路图判断出是共阴的,如果产品没标明,我们可以通过测量来判断。对于三端肖特基二极管MBR30200FCT,应先测量出公共端,以确定是共阴极对管还是共阳极对管,然后测量两个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现在以MBR30200FCT共阴极的肖特基二极管为例来说明具体的检测方法。管脚分别标为123,万用表设置为“R×1''挡进行下面三步测试。

第一步:测量MBR30200FCT13脚正反向电阻值,如果为无穷大,说明两个电极没有单向导电性。第二步:将黑色表笔接MBR30200FCT1脚,红色表笔接2脚。如果测得的阻值为无穷大,再将红黑表笔对调进行测量,如果所测阻值为2.5~3.5Ω则表示21脚为单向导电,2脚为正极,1脚为负极。第三步:将黑色表笔接MBR30200FCT3脚,红色表笔接2脚。如果测得的阻值为无穷大,再调换红黑表笔后进行测量,如果所测阻值为2.5~3.5Ω,则说明2脚和3脚有单向导电性,2脚为正极,3脚为负极。

根据以上三步测量结果,可以判断被测肖特基二极管MBR30200FCT为共阴极对管,其中2脚为共阴极,13脚为两个阳极。与之相反的则是共阳极对管。

网友A(2021-11-04):
万用表达到二极管档,每次测量一对引脚其中出现两次导通电压是相同的约0.几伏,那么就能找到公共脚,红表笔接公端,黑表笔测量剩余两脚,如果有导通电压,则是共阳极,如不通,换黑表笔接公共端再测,能导通表示共阴极,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