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怎么连接8266啊?求帮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9-15):
RX接TX,TX接RX,VCC接VCC,GND接GND,你还想怎么接

网友B:
这种wifi模块应该是串口通信的吧,你把串口学好就行了。

网友C:
    你好,ESP8266是目前市场上比较流行的一款串口转WiFi模块,该模块占用的单片机外设就是一组串口。但仅仅知道这个还不够,下面把几点需要注意的分析下。
    1、ESP8266模块串口是TTL电平(3.3V的),最好是和3.3V单片机的串口引脚相连,这样电平兼容。当然,是串口连接都是交叉,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2、ESP8266模块中比较通用的是一款ESP8266-01的8针的模块,该模块引脚定义如下:

    3、看了上面ESP8266模块引脚的定义,一定要知道ESP8266模块要正常工作,EN和RST引脚需要置高,可以单片机再分配IO口控制置高,也可以直接接到3.3V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