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型红外遥控开关制作

楼主(2021-09-14):
所用材料:  JFZM8P150TSL  8脚单片机 1个
                    AC/DC   220V TO  5V 电源模块1个
                    SRD-05VDC-SL-C 继电器1个
                    38K 红外线接收头1个
                    J3Y /SOT23  1个
                    101  /0805 1个
                    10K /0805 1个
                    3.9K  /0805 1个
                    100NF /0805  2个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 编码格式:NEC6121

// 码值: 45 46 47

//        44 40 43

//           15

//        16    0D

//           18

//        08    5A

//        42    4A

//  1e 1c 02 0a

#include "interrupt_vector.h"

#include "JFZM8P150TSL.h"

#define DISI()_asm{disi}

#define WDTC()_asm{wdtc}

#define NOP()_asm{nop}

#define ENI()_asm{eni}

#define SLEP()_asm{slep}

#define IR_RE   P62

#define OUT2  P64

#define OUT1  P60

#define OUT3  P61

#define OUT4  P65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EMPDATA;

bit IR_OK;

bit ON_OFF;

uchar date[]={0x00,0x00,0x00,0x00};

void delay026ms(void);

void delay009ms(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if(!IR_RE)break;

}

}

void intial(void)

{

  PORT6=0x00;

  P6CR&=0x04;

ON_OFF=1;

_asm

{

mov a,@0x0F

contw

}

}

void IR_decode(void);

void IR_decode(void)

{

static uchar i,j,k;

if(!IR_RE)

{

WDTC();

for(k=0;k<9;k++)

{

delay009ms();

if(IR_RE)

{

k=10;

break;

}

else if(k==8)

{

while(!IR_RE);

delay026ms();

if(IR_RE)

{

while(IR_RE);

for(i=0;i<4;i++)

{

for(j=0;j<8;j++)

{

while(!IR_RE);

delay009ms();

if(!IR_RE)

{

date[i]>>=1;

date[i]=date[i]&0x7f;

}

else if(IR_RE)

{

date[i]>>=1;

date[i]=date[i]|0x80;

while(IR_RE);

}

}

k=9;IR_OK=1;

}

}

}

}

}

if(date[2]+date[3]==0xff)

TEMPDATA=date[2];

if(date[2]==0x45) //ALL CLOSE

{

OUT1=OUT2=OUT3=OUT4=0;

}

if(date[2]==0x46)

{

OUT2=!OUT2;

}

if(date[2]==0x44)

{

OUT1=!OUT1;

}

if(date[2]==0x0a)

{

OUT3=!OUT3;

}

if(date[2]==0x0d)

{

OUT4=!OUT4;

}

date[2]=0X00; //必须清除,不然容易频繁启动if内循环

void delay026ms(void)

{

uchar k,s;

for(k=0;k<2;k++)

for(s=0;s<220;s++);

}

void delay009ms(void) //900us

{

uchar m;

for(m=0;m<145;m++);

}

void main (void)

{

intial();

IR_OK=0;

PORT5=0X00;

PORT6=0X00;

while(1)

{

IR_decode();

}

}

网友A:
某一个宝都搜不出来这个单片机,成本也没标,如何个经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