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简单程序出现未定义的错误

楼主(2021-09-14):
小白请教一下大佬 视频里没有错误 我这里就有未定义的错误了
H__单片机_51单片机工程模板创建_template.uvproj - μVision 2021_9_14

网友A:
p2^0的p要大階啊~P2^0

网友B:
P2  不是 p2

网友C:
P2要大写

网友D:
P2的P要大写,你选中reg52.H,右击open document查看reg52.h中的定义,里面管脚P的定义全是大写的,你用小写就没有定义了。

网友E:
和我以前一样,都是p没有大写

网友F:
P要大写才能识别,

网友G:
你的p需要大写

网友H:
P要大写哦

网友I:
定义引脚得大写P,比如要定义led,应该这样写
sbit led = P1^0;//(P大写)

网友J:
提示“undefined”(未定义)错误,就说明你没有定义这个变量。既然你引入了头文件,显然头文件的定义与你写的不相符(多半是大小写)。先将头文件打开浏览一遍,对你的编程也是个提醒!

网友K:
第二行p2改成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