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所有stc单片机都可以运行51的程序?比如一个最简单的89c52流水灯程序,8g1k08...

楼主(2021-09-15):
是不是所有stc单片机都可以运行reg51的程序?谢谢!

网友A:
可以运行的,STC系列都兼容51单片机

网友B:
基础功能是一样的。流水灯这些,基本控制引脚的。一般可以直接使用。但是外设使用的话,不版本会有少少不同。使用前要参考一下数据手册,需要小改才可以。比如最常用的EEPROM写入。不同版本就会有不同的寄存器,

网友C:
STC单片机是指令完全兼容,意思是STC指令兼容而已,功能并不一定相同(其实是绝大多娄不相同),特别是在软件延时方面
反正就是传统8051有的,STC都有
STC有的,传统的8051不一定有

网友D:
不是的哦!STC大部分单片机,特别是新式的单片机,都没有P0口。所以虽然逻辑上都可以运行,至少不会报错,但是有些程序会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网友E:
只能说是程序兼容,端口或时钟有关的,都要修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只能说是程序兼容,端口或时钟有关的,都要修改

最新STC单片机缩短了执行1条指令的时钟周期,所以软件延时可能要改,相同晶振频率,定时器初值不用改。

网友G:
8g1k08首先要设置io,否则...

网友H:
不是啊,有些有双串口,有些只有一个串口,有些内部存储器。代码兼容但是硬件不一定兼容

楼主:
哦哦,好的,谢谢大家!会继续研究选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运行的,STC系列都兼容51单片机

现在新出的STC16为251单片机,其余为51单片机。
要换编译器、而且寻址范围、指令集也不同,无法兼容。

网友I:
都是8051的内核,程序上可以兼容,但是io口可能要换,时钟频率也可能会改变,改了的话也得换

网友I:
还有头文件有的不一样

网友J:
51的流水灯放到STC15或者STC8上运行的话,速度会快12倍

网友K:
引用 网友J:
51的流水灯放到STC15或者STC8上运行的话,速度会快12倍

如果没有延时程序(delay子函数),STC8 上 快12倍没错, STC15 上 只会快7倍
如果有延时程序,那么,放到STC8 是快8倍, 放到 STC15上 只快6倍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如果没有延时程序(delay子函数),STC8 上 快12倍没错, STC15 上 只会快7倍
如果有延时程序,那么,放 ...

要具体看使用定时器中断延时,还是软件延时。
循环语句属于软件延时,具体快多少倍不好计算,需要测量才知道。

STC8、15、89等型号,使用相同的12T的定时器中断,速度不变。
可以配置AUXR寄存器为1T定时器,速度快12倍(89/90系列不支持)。

网友K:
引用 网友F:
要具体看使用定时器中断延时,还是软件延时。
循环语句属于软件延时,具体快多少倍不好计算,需要测量才 ...

指令速度是变得,而且流水灯,真有人用定时器写么?如果有人用定时器写,直接搬到STC15 系列,也不会去改AUXR 吧? 那么也不会 12倍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指令速度是变得,而且流水灯,真有人用定时器写么?如果有人用定时器写,直接搬到STC15 系列,也不会去改 ...

不改就不会有影响, 1T更高精度,12T更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