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AD与电位器的问题

楼主(2021-09-15):
1.请问一下电位器通过AD转换为数字量,然后我任意旋转一下电位器,将这个电位器得到的值送到定时器中断里面去进行定时      例如我在中断里面申请了一个变量 count++
    电位器送来的值为 temp

    假如 电位器送来的值是  temp = 50;   通过  if(count == 50)  那么这个时候count就要加到50 如果到了50成立了 就点亮LED作为盘点依据;

    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我快速旋转电位器    这个中断就会失效 , 慢慢旋转一两次也会失效 ,

    总结; 就是   我是通过ADC将电位器准换的值,发送到了中断的变量里面去对比,快速旋转电位器就会出现失效问题

    这个程序 问题我请教了3次了  但是还是没有解决到  我也尝试了很多方式 还是不行     是不是通过电位器 加简单的判断不行啊  麻烦大师给我讲一下

网友A:
如果count是全局变量。你试试加一个标志位限制count。我的意思是,你转一下,count开始计数,再转一下count没有=0.经过多次旋转count累加超出temp. 或者 if(count >= 50).

网友B:
1,count设定为全局变量
2, if(count == 50)实际是作为查找的,不是比较的,比较要用 if(count >= 50)或者 if(count <= 50),很有可能你电位器在现实中永远转不到"50"这个位置的,那么这if就永远不成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count设定为全局变量
2, if(count == 50)实际是作为查找的,不是比较的,比较要用 if(count >= 50)或 ...

嗯嗯   我就是在想这么一个问题     我是将COUNT设置为了全局变量   就是我现在需要是查找  比如要50 那就必须是50
我发布了两个视频   到时还请大师看一下  这样比较直观   谢谢 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count是全局变量。你试试加一个标志位限制count。我的意思是,你转一下,count开始计数,再转一下count ...

上面举例是50  假如我在动一下 为100那么 就是 count的计数要达到100  在动一下是150 那么count就是150个计数  我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调节定时器溢出的频率       我发布了一个视频现象 麻烦你看一下   谢谢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 ... 6f066ea530d62f89c35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 ... id&sharekey=68a188f

我上传了两个视频到优酷了 请大哥些看一下现象  然后结合我描述的问题给我看一下   是什么问题    谢谢大家了

网友C:
普通电位器转动时电阻是不平滑的
有时会有毛刺电压产生
所以不要在转动时传送数值
要等电压稳定了再传送
给你一段代码参考一下

if(MAN_KUAN_PIN_LV!=MAN_KUAN_PIN_LV_OLD)
{
        MAN_KUAN_PIN_LV_OLD = MAN_KUAN_PIN_LV;
        Delay_Count = 0;
}else{
        if(Delay_Count<0xffff)Delay_Count++;
}
if(Delay_Count==1000)//数值按系统运行时间调节,如要精准可放入定时器中断中运行
{
        Temp = MAN_KUAN_PIN_LV;
}

网友D:
针对你的问题我有几个地方不太清楚:
1. 你的目的是否是: 以电位器的AD值做为LED开关的延时长度?
2. 你多长时间读一次 电位器的AD值? 定时中断是多长时间中断一次? 怎么把AD值"送到"中断?
3. 你所谓的中断失效是什么意思? 是中断进不去了吗? 还是其他的什么情况(具体的)?

是不是把程序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针对你的问题我有几个地方不太清楚:
1. 你的目的是否是: 以电位器的AD值做为LED开关的延时长度?
2. 你多 ...
这是我整理过后的程序    这个程序就是 只要旋转电位器  这个中断就不好用了  LED要么一直亮   要么熄灭   也就是输出没有任何波形了
正常情况下   我这里输出的波形是 0-25HZ可调的
ZHU_PIN_JIE_GUO_GetADCResult()这个就是电位器的值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数码管延时
void Delay100u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3;
        j = 82;
        do
        {
                while (--j);
        } while (--i);
}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40          //180个时钟

//unsigned char ch2 = 0X02;         //通道选择变量 0x02;选择P1.2
//unsigned char ch3 = 0X03;         //选择P1.3
unsigned char ch1 = 0X04;            //选择P1.4
unsigned int  count;                     //中断计数的

void ADC_INIT ();
void PCA_REG_PWM();
void PCA_PIN_LV_ADJ(unsigned char );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Timer1_Init(void);
void Timer1_PING_LV_ADJ();

unsigned int  ZHU_PIN_JIE_GUO_GetADCResult();
//unsigned char FU_PIN_JIE_GUO_GetADCResult();
//unsigned char ZHAN_KONG_BI_JIE_GUO_GetADCResult();

//连接138译码器
sbit   LSA = P5^1;
sbit   LSB = P5^2;
sbit   LSC = P5^3;
sbit   LED1 = P0^3;

//0-9 数码段位显示数字
unsigned  code   sumaguan_duan[10]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位选信号//用来保存位选数据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7] ;
//数码管驱动函数
void  shu_ma_guan();
//数码管数据接收函数
void  shumaguan_shuju_chuli(unsigned int zhupin);

main()
{
        P5M0  =   0x00;   //0000,0000 端口5模式寄存器0
        P5M1  =   0x00;   //0000,0000 端口5模式寄存器1
        P4M0  =   0x00;   //0000,0000 端口4模式寄存器0  数码管用
        P4M1  =   0x00;
        P1M0  =   0x00;   //
        P1M1  |=   0x04;   //  设置P1.2为高阻输入模式
        P0M0  =   0x00;   //0000,0000 端口4模式寄存器0  数码管用
        P0M1  =   0x00;
        ADC_INIT ();
        PCA_REG_PWM();
        Timer0Init();
        Timer1_Init();

    while (1)
                {

        Timer1_PING_LV_ADJ();
        //数码管驱动函数
        shu_ma_guan();
        //s数码管数据接收
        shumaguan_shuju_chuli(ZHU_PIN_JIE_GUO_GetADCResult());
        //设置占空比
        //CCAP0H = CCAP0L = ZHAN_KONG_BI_JIE_GUO_GetADCResult();
        //设置频率
        //PCA_PIN_LV_ADJ(FU_PIN_JIE_GUO_GetADCResult());   //这项暂时不能开启 等后面改善 开启后会导致中断异常

                }

// ADC初始化
void ADC_INIT ()

{
        P1ASF |= 0X1C;                       //  将P1.2 P1.3 P1.4 口作为ADC输入信号
        ADC_RES=0;                           //清零转换结果寄存器高8位
        ADC_RESL=0;                          //清零转换结果寄存器低2位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

//高频结果转换  P1.2
unsigned int ZHU_PIN_JIE_GUO_GetADCResult()
{

        unsigned  int  xdata zhupinjieguo;
        ADC_RES=0;                           //清零转换结果寄存器高8位
        ADC_RESL=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1 | ADC_START;  //打开电源 速度180个时钟 选择通道2 启动转换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     //等待ADC转换完成  全部为1 表示转换完成
        ADC_CONTR &= ~0X80;                  //关闭ADC电源  节约功耗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清楚标识位
        zhupinjieguo =(ADC_RES<<2)+ADC_RESL;    //将高2两位  和低8位的结果相加得到10位的结果

        zhupinjieguo /= 4;                   //ad输出的结果最大是1024按照,但是只要0-300
                                             //缩小倍率就是1023除以300就是3.41 故用1023除以3.41即可转换为300
        return zhupinjieguo;                 //返回ADC结果
}

//数码管显示屏函数 初始化函数
void  shu_ma_guan()
{

         unsigned  char xdata  i,count;
         count++;
         if(count == 10)
         count = 0;
         for(i=0;i<7;i++)    //0 1 2 3 4 5 6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

                 P4=displaydata[i];
                 Delay100us();
                 P4 = 0X00;   //消影信号
         }

}

//数码管 数据接收与处理函数
void  shumaguan_shuju_chuli(unsigned int zhupin)
{

        //主频频率
displaydata[4] = sumaguan_duan[zhupin/100%10];
displaydata[5] = sumaguan_duan[zhupin/10%10];
displaydata[6] = sumaguan_duan[zhupin%10];

}

//PCA_PWM寄存器配置
void PCA_REG_PWM()
{

        CMOD |=0X04;   //1、CPS2、CPS1、CPS0系统时钟,定时器0的溢出 脉冲
                       //2、当CIDL=0时, 空闲模式下PCA计数器继续工作;
                       //允许ECF溢出中断

        CCON &=0X00;   //不需要中断标志位和中断溢出所以并且初始化的时
                        //候需要关闭PWM所以全部设置位0

        CCAPM0 |=0X42; //允许比较器功能控制位  允许脉宽调节模式    P1.1

        //    CCAPM1 |=0X42; //同上                                      P1.0

        CL = 0;         //低位初值设置为0
        CH = 0;         //高位初值设置为0

        CCAP0H = CCAP0L = 0x80;   //PWM    设置占空比为50%

        PCA_PWM0 = 0X00; //PCA模块0工作于8位PWM功能
        //     PCA_PWM1 = 0X00; //PCA模块1工作于8位PWM功能
        CR = 1 ;

}

void   Timer0Init(void)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A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6;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频率可调更新函数
void PCA_PIN_LV_ADJ(unsigned char fuping)
{
        unsigned long  temp;

        //重新初始化定时初值
        temp = 0x10000-24000000/(fuping*256) ;
        TH0 = temp>>8;                //设置定时初值
        TL0 = temp;                  //设置定时初值

}

//测试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1_Init(void)                //1毫秒@18.432MHz
{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4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A2;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硬件清零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 = 1;                        // 启动定时器1中断允许位
        EA = 1;//打开总中断

}

/*-------------------------------------
功能:定时器1 中断服务程序
介绍:中断程序无需声明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

          count++;
}

void   Timer1_PING_LV_ADJ()

{

          unsigned char   b;                 //临时变量

         b =1000/ZHU_PIN_JIE_GUO_GetADCResult()*2 ;

        if(b == count)                              //(Sd_Key_Value2*10)
          {

            count = 0;
            LED1 = ~LED1;                      //测试用   接示波器 查看副频波形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电位器转动时电阻是不平滑的
有时会有毛刺电压产生
所以不要在转动时传送数值

大哥说的对  我也怀疑是这个电位器过来的数据不稳定导致的    比如我填一个实际是数据进去都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我就是在想  怎么样 ADC按我的要求来  启动或者停止准换  这样等待数据稳定

我把程序贴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   我就是在想这么一个问题     我是将COUNT设置为了全局变量   就是我现在需要是查找  比如要50 那 ...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想通过电位器控制定时器
但你如果是查找一个ADC的数值的话,我说过了,很有可能是现实中电位器根本没法转到这个电压值的
比如:加在电位器上的电压是5.00V
你要查找2.33V,很有可能是根本转不到这个电压的,接触不好或者其它原因
你只能调节到2.32V,再动一下就是2.34V,这样就错过了2.33V了
或者有时候你转动的时候经过2.33V,但ADC并没有完成,它返回的值可能是2.30V,你还在转,等下就超过2.33V了
你没有想过这些吗?
只能是比较大小,或者是规定一个范围值,而不是定值
实在要定值,就只能用编码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想通过电位器控制定时器
但你如果是查找一个ADC的数值的话,我说过了,很有可能是现实 ...

嗯嗯  谢谢大哥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只能用编码器来解决它 取得精准的值   我现在准备尝试给一个范围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想通过电位器控制定时器
但你如果是查找一个ADC的数值的话,我说过了,很有可能是现实 ...

非常感谢大师的指导  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好几天  现在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太感谢了  非常重要的经验  同时也感谢你的耐心解答  谢谢

楼主:
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大师的指导与解答  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    解决的方案就是   不用查找  用比大小的方式解决的   将语句  if(count >=ADC)ADC的点位是旋转的值    改成这样的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网友E:
你选择的是什么型号电位器

网友F:
电位器抽头对地加个1uf电容器,消除接触不良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