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检测电阻变化?

楼主(2021-09-15):
现有一块水凝胶传感器,只是一块凝胶没有制成芯片,内接有导线,遇到形变电阻会发生变化,请问怎样把电阻阻值的变化情况记录下来呢,后续是想做成监测类app

网友A:
去找电子秤电路看看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水凝胶的特性和接线是怎么样的, 如果指示把它当成一个可变电阻, 那么最简单的莫过于加一个电阻分压, 测量节点电压就可以计算出阻值. (如附件的图)
再把计算出来的阻值通过通讯接口(比如串口, USB, wifi等)传到电脑或者手机的app去显示.

网友C:
检测传感器电流或电压变化

网友D:
电阻值的变化范围是多少?
太少的话要接放大电路或惠斯登桥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值的变化范围是多少?
太少的话要接放大电路或惠斯登桥电路

这个他们测了说是0-400%

网友E:
1、关键:将电阻转换成0-VCC的电压信号。
2、如果分辨率不够,加放大电路放大一下。

网友F(2022-10-30):
我正好也在做这个项目,测电加热器电阻,阻值是范围是0—1000欧。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正好也在做这个项目,测电加热器电阻,阻值是范围是0—1000欧。学习了

板凳说的对,沙发和5楼的意见不要听,是错误的。具体原因请参阅这个帖子。

http://www.51hei.com/bbs/dpj-210830-1.html

网友H:
可以将电阻变化转化为电流或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