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对单片机芯片的影响

楼主:
做了一个计时计数的板子,用的单片机是STC15W408AS,接线如图,用途是接线柱短接后开始计时,断开后停止计时,计数一次。如果没有接电线,上电后手动短接接线柱然后断开能计时并计数1次,但是如果接线柱接上电线,只要电线超过几厘米,不管有没有短接,单片机的显示器就会疯狂计数计时,短接掉以后,计数停只计时。然后勇STC89C52RC做了同样的,也不行。刚开始用的类似给台灯之类供电的电源,怀疑是电源问题后,换了从某一个宝上买的电源模块,也是同样问题。最后发现用小米带有USB的插排中的USB供电及用5V的给手机充电的充电头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不管线有多长,都不会疯狂计时计数。我想问下大家,到底怎么回事?

第二次用的电源

第二次用的电源

第一次用的电源

第一次用的电源

单片机接线图

单片机接线图

网友A(2021-09-15):
请确认程序是否有配置 P1M0、P1M1 寄存器的值?

网友B:
如果换了不同的线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一般考虑的就是干扰屏蔽的问题, 你计数的问题应该牵涉到 ADC的计算了吧? 模电和数电不同,对屏蔽隔离方面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网友C:
P1.0接1K上拉电阻和对地接104瓷片电容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确认程序是否有配置 P1M0、P1M1 寄存器的值?

直接引用的头文件,STC15.H。。而且stc89C52rc,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换了不同的线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一般考虑的就是干扰屏蔽的问题, 你计数的问题应该牵涉到 ADC的计算 ...

这个就是简单的开合计数,没有用ADC,就像开关一样,按下计数一次,然后测量按下多长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1.0接1K上拉电阻和对地接104瓷片电容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E:
配置一下强上拉

网友A:
强上拉只能输出不能输入,短接可能会烧IO口。

网友F:
电源干扰了。一般建议加下拉电阻。加一个4.7K下拉电阻。再并一个104.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G:
用示波器看一下你的板上的CPU电压就明白了。

网友H:
单片机是需要很强的硬件知识的,电源是一个问题,你的电路也有问题,特别是AD更是要特别注意。你的电路一个电容都没有,有干扰太正常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电源干扰了。一般建议加下拉电阻。加一个4.7K下拉电阻。再并一个104.一般可以解决。

大神下拉4.7K电阻并联104电容是怎么起作用的呀请讲一下可以吗

网友J:
秒秒钟是你板子设计的问题,抗干扰的问题。重头来过吧。

网友K:
你P1.0需要接触外面?如是建议加个光耦,电源在你MCU板上电源端输入上串一个电感在滤波。

网友L:
电磁干扰可能会导致此问题。 应该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来隔离干扰。

网友M(2022-01-14):
尽量不用开关电源,你这种情况,要用线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