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选型计算,TVS元件的耗散功率大于按这个标准的波形功率就可以?这里测试波形...

楼主:
TVS管选型计算,TVS元件的耗散功率大于按这个标准的波形功率就可以?这里测试波形的功率计算,没看懂

网友A(2021-09-16):
1、TVS管是用于吸收瞬时尖峰干扰的。
2、尖峰干扰长什么样子呢?你一定要有个想象!至少它有个电压-时间的图形,这个电压在你的电路中,会产生一个电流,也会有一个电流-时间的图形。以上你想象到就可以了,无需计较。能用示波器看一个尖峰则更好,更直观。
3、你要用TVS保护你的电路,无非是让【尖峰干扰】的能量加到TVS上(被它吸收),而不要加在你的电路上。
4、你必须保证TVS不会因此而损坏,如果TVS坏了,下次你的电路……
5、【尖峰干扰】的能量加上TVS上,又不能让TVS坏。这时,就需要计算【尖峰干扰】的能量,当这个能量小于TVS手册的承诺值时,可以认为TVS不会坏。
理解以上5点后,再想想你的问题吧。(如何知道TVS能吸收多少能量,电流、电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