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Mifare_One卡片命令字 里面的代码是哪里有的

楼主(2021-09-15):
这一段定义是从哪里有的,我找了手册上,为啥没有这些地址的说明

楼主:
//Mifare_One卡片命令字
/
#define PICC_REQIDL           0x26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
#define PICC_REQALL           0x52               //寻天线区内全部卡
#define PICC_ANTICOLL1        0x93               //防冲撞
#define PICC_ANTICOLL2        0x95               //防冲撞
#define PICC_AUTHENT1A        0x60               //验证A密钥
#define PICC_AUTHENT1B        0x61               //验证B密钥
#define PICC_READ             0x30               //读块
#define PICC_WRITE            0xA0               //写块
#define PICC_DECREMENT        0xC0               //扣
#define PICC_INCREMENT        0xC1               //充
#define PICC_RESTORE          0xC2               //调块数据到缓冲区
#define PICC_TRANSFER         0xB0               //保存缓冲区中数据
#define PICC_HALT             0x50               //休眠
————————————————

网友A:
引用 楼主:
//Mifare_One卡片命令字
/
#define PICC_REQIDL           0x26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 ...

这是 做这个读卡模块的 自己定义的,虽然,大多数厂家都是这么定义的(比如RC522)。
具体会不会有更多的指令,你可以找供应商,
其实Mifare_One 应该说就是 S50 卡吧,其实真正牵涉到的 也就是 验证密钥,判断权限,读和写 了。 充钱扣钱啥的意义不大,你只要按照 正反正 这个格式直接往里写,就算没有充钱扣钱的权限,一样能改金额。
包括写缓冲这些,其实都是你用的模块自带的功能,和Mifare_One 卡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Mifare_One卡片命令字
/
#define PICC_REQIDL           0x26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 ...

你这个文件 是 你模块配的 库 文件吧?  你直接调用不就好了? 这些指令手册里面应该都有, 我不知道你的是啥手册,我的MFRC522 的手册里面 都有啊…… 无非不是用的 16进制 而是 2进制 告诉你每个寄存器 每个位是干什么的,然后你只要往指定的寄存器 指定的位 置1 或者 置 0 就可以了。你要是有兴趣给你参考一下好了。虽然,个人觉得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文件 是 你模块配的 库 文件吧?  你直接调用不就好了? 这些指令手册里面应该都有, 我不知道你的 ...

我也用的是这个,因为都是英文,看起来有些吃力。 听你的解释我有一些理解了,这些都是用户自定义的,16进制是需要此功能时往寄存器写的值。    因为这段代码上面有段datasheet的指令集命令,让我以为这段也是固定的命令。   谢谢了大佬

网友B:
这只是将某此字符串,定义成特定的二进制数。
卡片通讯协议里一定有这些【特定的二进制数】是含义。你要看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