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插电瞬间的电火花?

楼主(2021-09-15):
现在有一个项目使用的是24V电源供电,然后需要将24V降压到3.3V给stm32用,但是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插电的瞬间有电火花。也烧过两块板子,不知道是不是电火花引起的。有没有办法避免这个产生火花的现象呢?

网友A:
没有烧板子的说法,只有会烧板子上的某个元件。
24V降3.3V有很多种电路,具体请提供下原理图。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3.3V单片机入口处增加延迟通电电路,既24V 转到 3.3V之后 等3秒之后,才开始给 3.3V单片机输出,那么就算再烧也是烧前端。

网友C:
刚插电的时候是最先给电容充电的,电容吸收电量多,瞬间出现大电流,想避免出现电火花就要解决电容充电出现的瞬间大电流,一个方法是在电容后级加个达到一定电压才开始通路,第二个方法是在电容前级加个电阻,适合的阻值就不会插电出现电火花了.

网友D:
这是开关电源质量不好,加电瞬间输出电压超高。与插电的瞬间有电火花没有直接关系。把电源进线端的保险丝换为合适的保险电阻可有效消除插电瞬间的电火花。

网友E:
主板电源输入端加个阻容吸收实在不行加个共模电感   TVS之类的

网友F:
方法是在电容前级加个适合的阻值的NTC电阻。上电抗电容器充电的冲击。

网友G:
烧板与电路关系比较大,可能是电源电路问题,电火花产生是上电瞬间电容充电造成的,可以增加功率NTC,低压电可以不管这些,没有必要

网友H:
我以前有个产品也有这个问题,在出口欧洲后被客户,说是拔插电源有火光,尤其是晚上很明显要退货。我们后来采用两种方式处理,第一是换DC插座,拔插打火的DC座是单芯的,这种座子厂家没做好就容易打火。尽量使用多芯DC座。第二在采用原有DC座的基础上接MOS管延时上电。

网友I:
理论上,插电瞬间当插头与插座的接头间距趋于0时,必有电火花(由于间距趋于0,这时电场强度趋于无穷大,空气必被击穿),只是电火花的能量可能非常小,时间也极其短,你看不到而矣!
你如何不让:插头与电接头间距趋于0呢?永远做不到吧!
你能做的:
1、减小:【插头与电接头间距趋于0】的时间,快速插拔。
2、减小电火花的能量:插拔发生在电路中无电流的时刻。
3、插拔环境是真空。(用真空开关)
4、其它有不弧措施的方案(专用开关里有)

其实你出了一个伪命题:电火花与烧块是两码事。一定是你的电路电源部分设计不合理,上电后发生了问题(含电源与使用电路不配)。

网友J:
要不你加个超级电容缓冲一下或者大电阻隔离一下。

网友K:
办法:
1.缓启动,减小刚接通时的电流;比如输入端串个电阻
2.在板上加延时接通的电路;这样接通瞬间没有电流。

网友L(2021-12-22):
火花是电流产生,插电时需电流就没火花

网友M:
在220V进线端加几个欧姆的NTC电阻吸收浪涌电流。

网友N:
如果是DC插座打火,可以将DC插座接触面加大,比如DC插头是2.0 mm的改为2.5 mm,接触面的电镀涂层处理方式也会影响导电率。

网友O:
只有会烧板子上的某个元件。

网友P:
24V接口并联100uf电解     加TVS   也可以

网友Q:
烧板子一定是24V转3.3V电源没设计好,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下上电瞬间,3.3V的电压,可能出现高压了

网友R:
插电时有电火花,因为电容大充电电流大,可以适当减少整流后的滤波电容,或者在桥堆和滤波电容之间串一个NTC电阻来缓解充电电流过大的问题。

网友S:
上电电路不要有大容量电容,上电不要马上运行大功率负载,烧板子可能是由于DCDC瞬间过压,和电火花没多大关系

网友E:
是否有大容量的电解电容300V滤波的?如果有在电容至整流桥输出之间串接几百欧线绕电阻,电阻两端并接继电器,继电器线圈接后级直流电。这样上电瞬间电容充电电流变小,火花减弱。变频器都这样用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