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对付锂电池的铝引脚?用电烙铁无法焊接引线

楼主(2021-09-15):
请教谁有对付锂电池铝引脚的办法?谢谢。
从一个坏的充电宝中拆出的锂电池,标志10000maH,扔掉可惜。只是用电烙铁无法焊接引线。

网友A:
这个片片一般是铝或者不锈钢的,焊不上的,别浪费时间了
一般是用点焊机的,经常玩的可以买个点焊板回来
不经常用的直接换电池,十来块钱的事

网友B:
一般,手工的话,基本没发搞,比较折中的方法是,表面用砂纸尽可能的打粗糙,然后做两个肩膀出来,找纯铜丝,在上面绕圈,绕个4-5圈吧,然后,抹上一些松香,拿着带松香芯的焊锡待命,拿60W以上,最好100W的烙铁,给导片加热(不是你绕上去的铜丝),导片热了铜丝一定热,热得差不多,抹上去的松香开始冒泡了,把含松香芯的焊锡直接往你绕的铜丝和导片的交接处(你加工出来的肩膀这里怼),两个肩膀处怼上就好了,其他地方就别管了,别贪,多折腾两下就变虚焊了(虽然本来就有点虚), 然后就通过留在外面的铜线引脚进行 连接使用吧。

网友C:
应该可以焊的吧!我以前买过这种聚合物锂电池,正常焊接的。

网友D:
2中方法楼上都说了,热点焊,冷压接。

网友E: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拿点胶水,我们经常拿热熔胶给容易断线的线定型

网友F:
打磨一下可以焊接上的

网友G:
简单的工具:锤子,铁钉。打孔上线完事,哪用那么复杂。完美主义者、强迫症患者把它弄好的费用比买新还要贵

网友H:
简单方法,钻个2mm孔,用2mm小螺丝加垫圈螺帽拧紧,再在螺丝上焊线,不要用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片一般是铝或者不锈钢的,焊不上的,别浪费时间了
一般是用点焊机的,经常玩的可以买个点焊板回来
不 ...

谢谢。试过了,不锈钢那头可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手工的话,基本没发搞,比较折中的方法是,表面用砂纸尽可能的打粗糙,然后做两个肩膀出来,找纯铜丝 ...

你的主意给了我启发,找个小号的鳄鱼夹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焊的吧!我以前买过这种聚合物锂电池,正常焊接的。

我试过松香、枪水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拿点胶水,我们经常拿热熔胶给容易断线的线定型

受到启发,我想用“导电胶带”(很多年前买的,可能是这个名)把铝引线与铜导线緾绕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简单的工具:锤子,铁钉。打孔上线完事,哪用那么复杂。完美主义者、强迫症患者把它弄好的费用比买新还要贵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用一小段铝丝,一锤子就把铝片和铜片铆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简单方法,钻个2mm孔,用2mm小螺丝加垫圈螺帽拧紧,再在螺丝上焊线,不要用不锈钢的

好办法,简单有效。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焊的吧!我以前买过这种聚合物锂电池,正常焊接的。

你那里点焊了镍带,所以能焊

网友J:
以前有朋友推荐过针对这种情况的锡线。 你可以到某一个宝上找下。好像叫镀镍专用锡线。没亲自验证,应该可以。

网友K:
磨一下就可以焊了

网友L:
X宝搜万能焊锡丝,亲测有效

网友M:
拆开的锂电池电极都是能焊的,包括充电宝,笔记本电脑的都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L:
X宝搜万能焊锡丝,亲测有效

太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拆开的锂电池电极都是能焊的,包括充电宝,笔记本电脑的都能焊

你遇到过薄铝片电极吗?能不能焊?

楼主:
谢谢大家,我处理完了,现在可以给它充电了。铝电极上锥眼儿,穿入多股线拧两圈,最后打些热熔胶。

网友N:
我试过用焊不锈钢的锡线可以焊,50W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试过用焊不锈钢的锡线可以焊,50W烙铁

好,因为我是用热熔胶封住的,是有机会悔改的。

网友O:
有一种特殊金属助焊剂,你可以试试。

网友P:
引用 网友M:
拆开的锂电池电极都是能焊的,包括充电宝,笔记本电脑的都能焊

不锈纲用助焊剂不知行不行,

网友Q:
先把焊接点用锉刀挫一下,然后用松香助焊,最关键的是洛铁功率要大,不然是焊不起来的

网友G:
不是不能焊接只是要经过化学处理后很多难焊的金属材料才能上锡,不过为了这小不点去买那些东西显然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先把焊接点用锉刀挫一下,然后用松香助焊,最关键的是洛铁功率要大,不然是焊不起来的

你试没试过用你这个办法焊铝片?谢谢

网友R:
用酸性焊锡焊,照样焊。

网友S:
用酸性焊锡焊,照样焊。修电动车和修家电的老技师常备神器!取讨要点儿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