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升压ic的疑惑

楼主:
#
50黑币

电池是21700的锂电池,输出功率应该是足够的
想用锂电池升压12V给一个12V负载供电问题在于负载会根据环境变化 改变工作电流
类似于湿度越大,工作电流越大这样
最大的工作电流可达到2A左右
目前在使用xr2981这款新品,手册里是说可以达到大概24w,即12v 2A的水平,但是每次升压到1A就带不动了。
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我画的电路图

这是手册里的电路图

一时间不知道从何下手,因为感觉没有什么区别
并且
不知道各位大佬能否推荐锂电池(21700的电池)的快充芯片和升压12V 3A左右电流的开关ic
如果适用可以追加悬赏,非常感谢。

网友A(2021-09-17):
引用 网友B:
你是叫我换思路的吧
你直接说你有什么材料,要做什么电路不就行了
又是12V,又是0.5A,不知道你要整个什么 ...

可能理解错了~
我的想法是仍然用1节锂电池,他最大的输出能力是12V 1A
那我就做个限流电路,让电流最大能到负载为0.5A左右,有点类似于usb的限流芯片
但是我没有找到12V限流相关的芯片。
(因为体积和成本的考虑,我只打算做两节电池并联的电池包,所以应该只能算是一节大容量的21700锂电池)
负载的话,就类似于检测光线的小灯泡,环境越黑它越亮,但其实环境黑到一定程度后就不需要那么亮了(打个比方,负载是这样的运作机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感谢大佬的分析,我直接就想换个思路了
那能否只单独给那个随环境变化的12V的负载做一个限流电路
...

你是叫我换思路的吧
你直接说你有什么材料,要做什么电路不就行了
又是12V,又是0.5A,不知道你要整个什么东东
你不会是想着三个电池串联吧?3个4.20V的锂电池是不可能给你提供稳定12V
为什么锂电池都标注:3.6V/1000mAh或者3.7V/1000mAh?因为锂电池的电压是集中在这个电压的最多,4.2V用不也多久就下降到这个电压了
你至少是要4节!充电只能拆下来一个一个的充电,你要是串联着充电或者使用,那就得外加一块均衡板,上马云搜索一下就知道
TPS54331 这个是可调输出降压IC,你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不太了解升压这一块
12V要是输出2.5A,那就是30W的功率
如果你是一节锂电池升压的话,在大电流下, ...

恩,感谢大佬的分析,我直接就想换个思路了
那能否只单独给那个随环境变化的12V的负载做一个限流电路
不管他负载随着环境变化工作电流变多大
都限制他的输入电流在0.5A左右这个样子(并不影响他的功能)。
不知道大佬对这样的芯片有了解过吗,12V的限流芯片能否有推荐

网友C:
从 3.7V 锂离子电池要求 2A 12V 是不切实际的。

网友D:
别折腾了,还是3串稳当点。升压要输出24W的话,各种不便和要求,业余条件下很难,真的很难。电感、布线、散热。。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样成本似乎有些太高了,这款ic好像串联一个电池就能实现12V 3A的输出,但成本也有些高,希望能做到一节 ...

如果说到成本,我觉得你走到了一个误区, 1节高质量的锂电池,加上一个大功率的升压板, 并不见得比3节普通质量的锂电来的便宜,但是,从总能量来说, 也就就是 VAh  , 3节普通质量的锂电池,他的总 VAh  一定比一节高质量的锂电池的  VAh 要高。所以基于这一点,单纯站在成本角度来讲,3节锂电的成本并不会更高。当然,考虑到体积的话,就是另外一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佬对一些细节的补充~
不知道大佬能否推荐一个锂电池的升压ic
这颗芯片12V 最多只能达到1.2A

你可能不太了解升压这一块
12V要是输出2.5A,那就是30W的功率
如果你是一节锂电池升压的话,在大电流下,锂电池电压会下降到3.6V左右,把升压IC的稳压效率计算在内,一般就90%左右,所以,锂电池这边的电流就会在10A左右
这10A电流其实是很大的
TPS61088  这个IC可以,我用过,电流可以达到那么大,前提是锂电池最大输出电流要超过10A,不然的话,保护板会断电的,如果是多节并联,不能用弹簧安装,只能焊线,不然会烧红......
如果没有保护板的话,一节就可以了,但这样很危险,锂电池输出电流会很大
现在芯片缺少,不知道马云家的那个真不真,我个人觉得,还不如直接买拆机的,大概是6块钱一片,烧了也不可惜

网友A:
统一回复一下各位~用的是21700的电池,输出功率应该是能满足要求的。
问题也找到了,但大家能否推荐一颗能达到12V 2.5A的单节锂电池升压ic给我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综合各种要素来看,我觉得,你还是3节锂电池串联是最合适的做法,12V的用电器,对于 11.1~12.6V 的电压浮动 ...

那样成本似乎有些太高了,这款ic好像串联一个电池就能实现12V 3A的输出,但成本也有些高,希望能做到一节锂电池就升到12V 能输出2A这样子,不知道大佬有什么ic推荐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电感要大功率的,10A的
2,PCB的布线很重要,有空间的话,最好是按照数据手册上的进行布线(如果有的话),如果 ...

感谢大佬对一些细节的补充~
不知道大佬能否推荐一个锂电池的升压ic
这颗芯片12V 最多只能达到1.2A
不知道大佬能否推荐一颗能升压到12V 2.5A左右的吗
非常感谢,电池是21700的动力电池,应该可以支持这样的功率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是无论如何达不到 12V 2A 的。

茅塞顿开,还是看手册看的不够仔细
请问大佬有什么更好的芯片推荐吗
因为21700的动力电池应该是可以带动12V 2A这样的配置的。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芯片

网友G:
你的·电池输出功率有没有24W.

网友E:
综合各种要素来看,我觉得,你还是3节锂电池串联是最合适的做法,12V的用电器,对于 11.1~12.6V 的电压浮动应该也不敏感的。

网友H:
这么大的电流,楼主只有买航模用的锂电池试一下。

网友F:
你是无论如何达不到 12V 2A 的。

网友I:
可以用个电流足够的可调稳压电源测试,先确定是电路的原因还是电池输出电流不够,也有可能是电感量太小,再串上一个试试

网友E:
电不会凭空产生, 所以,你12V 2A   24W的 供电需求 靠 3.7V 的锂电池,即便不及损耗,你必须要考虑 你的锂电池是否能提供  24W / 3.7V     约 6A 的 电流? 如果 你的锂电 最大放电 3A(大多便宜的锂电压根达不到3A) 你是无论如何达不到 12V 2A 的。

网友B:
1,电感要大功率的,10A的
2,PCB的布线很重要,有空间的话,最好是按照数据手册上的进行布线(如果有的话),如果是洞洞板的话,没有必要玩了,DC-DC焊万用板的话是要很多经验的
3,像这种电池,如果有保护板的话,大多的保护电流是3.5A的
4,接线到IC的线一定在要粗,至少1.5平方
5,虽然数据手册上并没有规定要104电容,但根据个人看法,最好是要输出和输入接上104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