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哪种类型的A/D芯片 可以不用51单片机驱动 而直接驱动数码管显示啊?

楼主(2021-09-15):
路过的大佬们 , ,哪种类型的A/D芯片 可以不用51单片机驱动 而直接驱动数码管显示啊 求指点

网友A:
ICL7107   3 1/2位双积分型A/D转换器

网友B:
马云家的“3位电压表头”就能实现你要的功能,用的是兼容的8S003芯片。你把电路破解了就可以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马云家的“3位电压表头”就能实现你要的功能,用的是兼容的8S003芯片。你把电路破解了就可以用了。

据我所知,能直接驱动数码管的A/D 好像,要专门的数码管,引脚排列方式和普通的数码管不一样,之前那个坏了的表头,本来想修,因为看不到数码管型号测了一下引脚发现不一般。是分散排列的不是按 位和段排列的。

网友D:
拿ad驱动数码管?为啥

网友E:
ICL7106/ICL7107
这两个就是早期万用表专用的IC
为什么是"早期"呢?因为,看似很好用,实际不怎样,现在的万用表已经不怎么用了,都是带单片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据我所知,能直接驱动数码管的A/D 好像,要专门的数码管,引脚排列方式和普通的数码管不一样,之前那个坏 ...

7107是单数码管  8S003是有公共端  分共阳  共阴  仅此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据我所知,能直接驱动数码管的A/D 好像,要专门的数码管,引脚排列方式和普通的数码管不一样,之前那个坏 ...

动态扫描显示和静态直驱显示,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G:
maxim的MAX130 也是不需要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数码管,但是不是LED的,是LCD。

网友H:
引用 网友E:
ICL7106/ICL7107
这两个就是早期万用表专用的IC
为什么是"早期"呢?因为,看似很好用,实际不怎样,现在的万 ...

7106做的万用表现在市场上还是很常见的,可惜要驱动专用段式LCD不符合楼主要求。7107倒是符合,但确实没啥卵用,淘汰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