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动态数码管显示抖动 附单片机代码

楼主(2021-09-16):
加入注释部分,即可接解决动态数码管显示抖动
int kk=0;
while(1)
    {

            kk++;
        if(kk==6)kk=0;
           P2=dispbitcode[5-kk];
           P0=dispcode[hours[kk]-'0'];
           delay(300);
           //P0=0x00;
           //delay(10);

        }

网友A:
空闲的延时太长,即是亮的时间太短、灭的时间太长

网友B:
简单说就是显示下一位前,P0口先送熄灭码,delay(10);这句可以不用。

网友C:
最好不是用延时吧,在项目里面没人这么干,都是用定时器

网友D:
就是消影,每次显示之前给数据口全部送高或送低,这个主要看电路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