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GPS的GPRMC数据解析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1-09-16):
$GPRMC
格式为:
$GPRMC,010101.130, A, 3606.6834, N, 12021.7778, E, 0.0, 238.3, 010807,,,A*6C
$GPRMC, <1>, <2>, <3>, <4>, <5>, <6>, <7>, <8>, <9>,

$ pos=0

<1> 当前位置的格林尼治时间,即世界时间,与北京时间差8个小时,格式为hhmmss.ms [pos+6]

<2> 状态, A 为有效位置, V为非有效接收警告,即当前天线视野上方的卫星个数少于3颗。 [pos+17]

注意几点:
1、当GPS数据有效时第17位(一般情况下,程序里最好是找第二个逗号在取下一位判断)为“A”,无效时为“V”;
2、GPS有效时,当速度为0时显示0.0(两位数),当速度不为0时小数点前面数据根据情况变化,最大为三位,此处速度单位为节(海里),需要做处理才能得到我们习惯的单位(公里/小时);
3、GPS无效时,除了第17位显示V以外,不输入速度,角度数据;
4、当给GPS复位时第17位为V,不输出速度,角度,时间数据。

d.推荐定位信息(RMC)//项目需要

$GPRMC,<1>,<2>,<3>,<4>,<5>,<6>,<7>,<8>,<9>,<10>,<11>,<12>*hh

$GPRMC,082006.000,A,3852.9276,N,11527.4283,E,0.00,0.0,261009,,*38

<1> UTC时间,hhmmss(时分秒)格式    08 时20 分06 秒
<2> 定位状态,A=有效定位,V=无效定位
<3> 纬度ddmm.mmmm(度分)格式(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北纬38 度52.9276 分
<4> 纬度半球N(北半球)或S(南半球)
<5> 经度dddmm.mmmm(度分)格式(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东经115 度27.4283 分
<6> 经度半球E(东经)或W(西经)
<7> 地面速率(000.0~999.9节,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8> 地面航向(000.0~359.9度,以真北为参考基准,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9> UTC日期,ddmmyy(日月年)格式    26日10月09年
<10> 磁偏角(000.0~180.0度,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11> 磁偏角方向,E(东)或W(西)
<12> 模式指示(仅NMEA0183 3.00版本输出,A=自主定位,D=差分,E=估算,N=数据无效)

经纬度格式分为三种:度、度-分、度-份-秒
1.) ddd.ddddd 【度 . 度 格式】的十进制小数部分(5位)
2.) ddd°mm.mmm’ 【度 . 分 . 分 格式】的十进制小数部分(3位)
3.)   ddd°mm’ss’’ 【度 . 分 . 秒 格式】 Google 使用的是第三种格式  度 分’秒’’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ataLength = 80;
uchar count=0;

bit Flag1=0;
bit Flag2=0;
bit Flag3=0;

uchar idata uartBuffer[100]={0};//串口GPS数据缓冲数组
uchar uartByte;//所处帧的部分

uchar idata uLatitude[14]="W00 00'00.00";//纬度//<3>        //以下为GPRMC语句信息提取//
uchar idata uLongitude[14]="J000 00'00.00";//经度//<5>
uchar idata uSpeed[10]={0};//地面速度//<7>
uchar idata uDate[9]="D00/00/00";//日期//<9>
uchar idata hours[9]="H00/00/00";//时分//<9>
sbit lcdRs=P3^5;
sbit lcdRw=P3^6;
sbit lcdEn=P3^7;

//数码管
//共阴极

unsigned char dispbitcode[6]={0x01,0x02,0x04,0x08,0x10,0x20};
unsigned char dispcod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07,0x07,0x7F,0x6F};
//0 0x3F 1 0x06 2 0x5B 3 0x4F 4 0x66 5 0x6D 6 0x7D 7 0x07 8 0x7F 9 0x6F
unsigned char dispbuf[];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y>0;y--);
}

// GPS时间提取函数
void removehours(unsigned char temp)
{
        uchar i,k=0;
        for(i=temp+2;i<temp+8;i++)
                hours[k++]=uartBuffer[i];
}

// GPS数据处理函数
void  uartBufferDeal()
{
        uchar i,j;
        uchar comma_n=0;
        for(i=0;i<10;i++)
        {
        if(uartBuffer[i]=='R')
                {
                        comma_n=0;//逗号的个数归零
                        for(j=i;j<10;j++)
                        {
                                if(uartBuffer[j]==',')
                                        comma_n+=1;
                                if(comma_n==0)
                                        removehours(j);
                        }
                }
        }
}

// 经纬度数据格式转换函数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0;      //REN=1允许串行接收状态,串口工作模式1
        TMOD|= 0x20;      //定时器工作方式2
        PCON|= 0;                                 //SMOD设置为0
        TH1 = 0xFD;                                // 波特率9600、数据位8、停止位1。效验位无 (11.0592M)
        TL1 = 0xFD;
        TR1  = 1;                                        //定时器T1启动
        ES   = 1;                                 //开串口中断
}
        int kk=0;
//主函数
void main (void)
{
        uartInit();//初始化串口
        EA = 1;// 开总中断

        while(1)
    {

            kk++;
                if(kk==6)kk=0;
           P2=dispbitcode[5-kk];
           P0=dispcode[hours[kk]-'0'];
           delay(300);
           P0=0x00;
           delay(10);
                if(Flag1==1)
                {
                        uartBufferDeal();//经纬度数据处理
                        Flag1=0;//清除标志位
                        count=0;

                }
                ES = 1;//开串口中断

        }
}

// 串口中断函数
void SerialInt (void) interrupt 4
{
        if(RI == 1)        //RI接收中断标志
        {
                uartByte=SBUF;
                if(uartByte=='R')
                {
                        Flag2=1;
                }
                if(Flag2==1)
                {
                        uartBuffer[count++] = uartByte;//缓冲数据存入uartBuffer[]数组
                }
                if(count>=dataLength)
                {
                        ES = 0;//关闭串口中断
                        Flag1=1;//标志位置1
                        Flag2=0;//标志位清零
                }
                RI = 0;//清除RI接收中断标志
        }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数码管显示好像有点问题,是段码弄错了?

网友B:
proteus8.7 无法打开

楼主(2023-06-09):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显示好像有点问题,是段码弄错了?

项目太久了,忘记了,不过,如果错了改一下显示的字段就好了,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teus8.7 无法打开

可能版本太低了吧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  显示不全  单步可以显示完整数字
   请教  怎么修改

网友B:
可否提供 LCD显示 代码,你附件的代码只有数码管显示时间的功能,坐标数据没有显示,如果可以的话,发给我,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提供 LCD显示 代码,你附件的代码只有数码管显示时间的功能,坐标数据没有显示,如果可以的话,发给我 ...

那个项目太古老了,中间电脑坏过一次,工程文件也丢了,不好意思哈

网友D(2023-07-17):
你好! 老师! 非常感兴趣对于你的“单片机GPS的GPRMC数据解析程序"  !   我想获得你的源程序。